奇怪的主板USB故障及一段曲折的探索经历

楼主(2018-03-14):
各位好,我是一名电脑维修爱好者,是一名新人。
本人有一块捷波的AM2主板,他有一奇怪故障,就是突然有一天开机无法进入BIOS,用的是USB的键盘。当即利用REAST键重启,还是不行。但进入系统后,直接就可以了,所有USB设备也都照常使用。

后来有一天我在系统里重启,惊喜地发现按了del能进BIOS了,一切USB设备也照常使用。自己后来发现只要是进入系统后硬重启,硬关机必然会导致再次进入系统之前无法使用USB,而只要软重启、软关机就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个人感觉不应该是系统的原因,而是bios设置的原因。就载入BIOS的安全设置想来解决,未果。

有一天,我自己扣了主板电池,放完电结果故障消除了!

又有一天,故障又自己出现了。我想再扣电池也不是个好办法,于是想到这可能是BIOS关于USB的保护机制所以查找了各个USB口,打了阻值,发现有一组USB数据线对地短路,网上一查,说好像是桥部分损坏。自己想了一下,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BIOS的问题,要么就是这个短路的问题,所以将BIOS更新至新的版本,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

以上是本人有关这一故障的经历,求助大家帮我想想这个问题是否如我思考一样,我的判断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桥的问题大大的   估计主板要退休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