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出集显

楼主(2018-03-14):
   惠普G4开机电流1.0 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几个了还是一样。cpu也换过了,量集显供电芯片1脚5v 2脚只有2v 3脚5v 4脚5v其他脚位都没有电压 求各位大神应该往哪个方向查起,感觉自己的思路不对

网友A:
跑马正常了出集显  你搞错了方向  好像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马正常了出集显  你搞错了方向  好像是的

谢谢,看电流像是没跑码,请问具体应该查那些信号呢

网友:
用示波器   打  2脚有没有  波型   如果有  更换 PU10

网友:
CPU复位可出来了,查查集显供电之前的时序可正常

网友B:
赞同4楼的观点,很简单的问题,即然3脚有5V那说明芯片的开启条件满足了,剩下的就是坐等PWM调制波了. 还不管他什么跑不跑码才有集显供电

网友:
前面还没动作不可能出集显电压的,到了出集显电压机器就要亮机了。

网友:
集显供电要出来,必先跑码吧, 查一下条件吧。

网友:
同意4楼,我的话直接干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4楼的观点,很简单的问题,即然3脚有5V那说明芯片的开启条件满足了,剩下的就是坐等PWM调制波了. 还不 ...

没有示波器,目前换了pu10还是一样,

网友:
不要纠结于集显,用示波器看看寻不寻址,一般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一般来说先不用理那个集显电压的               这个是最后出的,不跑码肯定不出了

网友:
重点看下显卡,ATI 的显卡坏会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已修好,是没跑码加焊了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焊桥就好使了啊 INTEL的吗 还是AMD的

网友:
跑马正常了出集显  你搞错了方向  好像是的输入个人呗

网友:
pch是6系列,7系列过了内存出集显?。。。。。。

网友:
换个主板吧 这个主板显卡也便宜了 不要修的那么累

网友:
这机子的板子现在也不贵了吧。。有这功夫其他的修好好几块了,换个板子吧。节约时间。

网友:
。。我手头好像有个G4机器,屏坏了,楼主需要的话联系我,应该是独立的接屏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第4脚  供电脚都没有电压芯片怎么工作啊,EN有了,VCC 没有啊

网友:
我看错了,4脚5V,说明你的条件都有了,更换5911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麻烦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集显电压是最后出的

网友:
修好了吗亲?修好给说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要跑马正常了才出集显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就是不跑码了,不要多想哦。。。。。。。

网友:
这机器一般过了内存才能出集显供电,所以前提是要跑码,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刷个BIOS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网友:
桥 BIOS  都会出现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楼主很有心,谢谢分享

网友:
,是没跑码加焊了一下桥就好了?走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