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LA-9104P集显大短路

楼主(2018-03-14):
戴尔LA-9104P集显大短路。烧3.3V上管。拆掉待机集成
还是大短路。烧机烧了EC发热。直接拆了EC。还是有点短路。,
连3.3V转的集成也烧了。配件还没有到。EC已经烧好程序了
就等配件来装上去看行不行。3.3V待机只烧上管。大家
烧过这样的。有没有把待机集成也一起换掉呢?

网友A:
期待楼主的后期维修结果,沙发坐等

网友:
机子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看看还有哪里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的后期维修结果,沙发坐等

配件今天还没有到。到修好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
各位。机器已经修好。同行来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