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富士通笔记本P3010 JR6 DA0JR6MB8F0 电流0.95-1.05 不显 怎么修?

楼主(2018-03-14):
富士通笔记本P3010 板号JR6 DA0JR6MB8F0  开机电流到0.95-1.05  但不显示,用示波器测BIOS 片选 有波形跳变,内存无波形。是那里的问题呢?接下来该怎么修?搞了半天:电池问题,,,,,换个3.3V电池好了。。。。。。。。。。。。。。。。。。。。。。

网友:
不太清楚,问问他们呢,看难道就阿近地点经济打开房间几分健康

网友:
电流都上到1A了,说明供电都开启了,既然BIOS 1脚有跳变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电池问题,,,,,换个3.3V电池好了。。。。。。。。。。。。。。。。。。。。。。

网友:
这种冷门的机器就是奇葩,搞得和AMD一样干嘛

网友(2023-06-29):
纽扣电池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