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14):
板号:820-3437-B
故障:绿灯不亮+不触发
机型:A1466

来个板号特写,

接一水果机,插电0.00,小绿灯不亮。

拆除主板发现是进过水,主板有被清洗过的痕迹,进水的地方在EC周围已经被处理得很干净。
小绿灯不亮换了一个电源接口板后故障不变,

好吧果然没这么简单。打开图纸跟SYS_ONEWIRE只有0.9几v,不正常,追其来源,才发现TM接口板排线没插。。。
以前修这鸟机器也没插排线小绿灯是可以亮,难道这个就不行?插上排线后SYS_ONEWIRE处有了3.3V了,

电压正常,小绿灯还是不亮,

有种不祥的预感。EC挂了不好整哦。进水的地方刚好在EC周围,风枪500度伺候一下,通电小绿灯亮了。

电流还是0.00没自动触发。日,还有问题。
继续查EC条件,抱着换了一个EC没好的态度继续搞,SMC_LID3.3V正常,SMC_BC_ACOK3.3V正常,断电EC周围去胶再次干了一遍,这次推动了EC芯片。冷却后还是一个吊样。不死心,继续查。万用表量到晶振处一边有0.73一边0.00,(觉得看到希望了),

打值一个743一个无穷大。

看到图纸之后,希望破灭。日,接了一个几K的电阻。你大爷..

电源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量到SMC_RESET_L没有,肯定不正常,继续跟图纸来到U5110。

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输出。直接1脚飞线到5脚。

插电电流跑起来了,自检2次后亮机。

修得不好各路大神不要喷我,使劲砸我吧!

 会员6398202元2023-1-19 14:39

网友A:
楼主的水平很牛气,经验很好,收藏备用了。

网友B:
EC 没有复位,你应该换芯片了

网友C:
ec没复位,绿灯能亮,你开玩笑吧,别误人子弟啊

网友D:
厉害  厉害  虽然我不会修苹果但是我还是觉得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水平很牛气,经验很好,收藏备用了。

感谢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没有复位,你应该换芯片了

强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没复位,绿灯能亮,你开玩笑吧,别误人子弟啊

兄弟你测试过了吗  你就说我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厉害  虽然我不会修苹果但是我还是觉得很牛逼

修得不好   见谅

网友E:
我现在有个15款的二修机,下午有空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有个15款的二修机,下午有空看下

修好了利润还是有的

网友:
500度有点高吧

网友F:
这个手艺是真的厉害!!!!思路感觉很叼。经验多吧

网友:
一样的  都是这样干的  时间掌握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手艺是真的厉害!!!!思路感觉很叼。经验多吧

见笑了

网友G:
厉害 苹果修起来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 苹果修起来有点难

修起来利润大大的

网友H:
厉害 苹果本本人还是掌控不来   慢慢学习吧  收藏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 苹果本本人还是掌控不来   慢慢学习吧  收藏备用了

共同学习吧

网友:
我不会修苹果,觉得很牛逼

网友I:
已经很厉害了,是我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J:
1466好多都是不触发的问题,但是故障点都不一样,都要自己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技术,分析的很到位,受益匪浅,感谢无私的分享维修经验

感谢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很厉害了,是我我就直接换板了

换班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1466好多都是不触发的问题,但是故障点都不一样,都要自己分析

大部分都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L:
写的挺好,能修好就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M:
厉害啊   经验是关键 实力更重要啊

网友N:
苹果基本都是修这些电路问题,都是跑码之前的问题

网友O:
苹果相对来说还好修,楼主厉害

网友P:
能修进水苹果的都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写的挺好,能修好就不错,向你学习。

运气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

珍爱账号 远离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啊   经验是关键 实力更重要啊

实力很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苹果基本都是修这些电路问题,都是跑码之前的问题

老司机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O:
苹果相对来说还好修,楼主厉害

图纸点位比较齐全                           相对来讲是好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修进水苹果的都是牛人。。。。。。。。。。。。。

运气好了

网友:
楼主学习了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