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NP-117无待机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3-14):
HP TNP-117无待机不触发求助,待机无3.3和5V,按开机键有0.01的跳变,刷了几个EC BIOS一样,无短路,请问这机是触发后才有3,5V的吗

网友:
查条件  看看为啥不出3 5V  需要条件开启可能是按开关才出35

网友:
根据时序来修吧

以前的机器待机有3V 5V,现在有一些机器待机只有3V,要触发后才有5V了

网友:
楼主追着开启条件查不就行了,都发现没有了

网友:
待机无3V5V你查一下产生待机电压芯片的供电,如果没有电压,你查一下隔离保护后的主供电(正常是适配器电压),如有主供电,而系统供电芯片无供电,那就是有断路的地方。如没有主供电,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机型好象是触发以后才有3V、5V,按开关的跳变说明触发电路有动脚。

网友:
你查一下开启,不就知道了。 看一下图纸

网友:
最起码通电一瞬间是有的,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