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 L-IG41M3 V:1.1 复位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14):
版号:联想 L-IG41M3  V:1.1
故障:复位不跑码

上维修台,复位不跑码,测各大供电
内存:1.5V 正常
南桥1.5V:1.5V正常
南桥SB:1.1V正常
北桥:1.2V正常
发现总线供电 0.6V 不正常

总线电压(FSB_VTT)由内存电压(VDIMM)经过Q30降压得到。
受U17  LM358放大器控制 。
测FSB_VTT基准输入电压 LM358 第5脚 VREF_1P2V
也是0.6V 不正常 正常1.2V。
VREF_1P2V 又受控于Q25 Q23双管。
现在的主板三极管相对更爱坏 先拆掉Q25看看,不行再测分压电阻。

拆掉Q25   VREF_1P2V 基准电压 回到了正常值 1.2V 。
Q30也正常输出1.2V FSB_VTT 总线电压。
修好总线电压 可是主板还是复位不跑码。。。。
从简单的修起,先刷个BIOS 。
论坛下载个BIOS  刷上去故障仍然在。。。
测时钟以及CPU时钟都正常。
英特尔主板维修 要有多次拆装CPU的习惯,怕CPU接触不好。
重新拆装CPU 不行,换CPU 也不行,还是复位不跑码。
但是在拆装的时候发现了个问点,
没装CPU  也复位不跑码。
按经验来说 775针的主板 不上U 很少能复位的。
于是测了下 VRMPG  发现了问题

发现 ICH_VRM_PWRGD 提前发出。
测Q46 故障 导致 VRMPG提前发出。

更换好Q46 VRMPG 故障修复。
但是 还是复位不跑码  无语了。。。
思来想去,联想这款板不至于那么多故障的呀,又不是技嘉H61修了4-5个故障都还有故障。。。
决定 再把 BIOS 刷回去  。
把备份的BIOS 刷回去

正常点亮  维修结束!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5-1-20 02:47

网友:
酒哥的忠实粉丝,持续关注你的发贴。

网友A:
此板问题可不少啊,Q25似乎没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问题可不少啊,Q25似乎没有装吧…………

Q25可以不装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一个接一个DEBUG

网友:
还能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拆PG三极管的,看来以后原装板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值得关注!!!!!!

网友B:
像这种问题多的主板我都是换版啦

网友:
好经验,亮点是及时备份BIOS,还能刷回去,咱没有备份好习惯

网友C:
信号提前出来了,这种问题不容易发现呀,楼主高手

网友:
信号提前出来了,这种问题不容易发现呀 一看是就是老油条 老司机了 学习了

网友D:
"英特尔主板维修 要有多次拆装CPU的习惯,怕CPU接触不好"谢谢师傅提醒,这样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问题多的主板我都是换版啦

我差点也放弃了 不过还好细心点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提前出来了,这种问题不容易发现呀,楼主高手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主板维修 要有多次拆装CPU的习惯,怕CPU接触不好"谢谢师傅提醒,这样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有个别的 是拆装下 CPU 就好的了

网友:
这里的Q25不是三极管吧,是一个小场管吧。

网友:
PG信号提前出来了,在技嘉板B75经常有遇到,好像这种用两个三极管控制的这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板不是南桥坏的多吗?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总线电压(FSB_VTT)由内存电压(VDIMM)经过Q30降压得到。
受U17  LM358放大器控制 。
测FSB_VTT基准输入电压 LM358 第5脚 VREF_1P2V
也是0.6V 不正常 正常1.2V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现在还修台试机主板啊!可敬可敬

网友:
这破板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有直接秒搞定了

网友:
酒哥的忠实粉丝,持续关注你的发贴

网友:
全网首发   1积分觉得值得。。。。。。。。。。。。。。。。。。

网友:
谢谢分享,联想的主板还是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