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开机进BIOS,左键点击图标提示删除,去掉键盘触摸板故障依旧

楼主(2018-03-15):
(无正文)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串键的问题,原机触摸板键盘均失灵,外接键鼠可用,但是鼠标单击图标提示删除 ,开机进入BIOS, 回事桥的问题么?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吧

网友A:
老机器的话看看键盘附近关联  新机器刷个bison

网友:
刷了  故障依旧 此情况首次遇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的话看看键盘附近关联  新机器刷个bison

老机器了 华硕K42JZ  在查  感谢关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