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关于HP LE2001W显示器黑屏通病的一点发现

楼主(2018-03-15):
惠普的这个20寸显示器,经常维修液晶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
这个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可以正常开机 。
但是接入VGA信号之后屏幕没有图像 纯黑色,有背光。
这个时候按下菜单,调整色温之后可以看到图像。
解决的方法也相当简单。
拆开显示器,拿出电源板 上烙铁三下五除二拆下驱动板上的24C16这颗EEPROM芯片使用编程器写入一个空的24c16数据即可修复
但是大家有没有分析过这个故障的原因在哪里呢?
今天又接到这样一台显示器。
很简单的拆开机器 焊下24C16 上编程器刷写
以前用的是TL866
只能直接读取做好的文件到缓冲区然后刷写,一直写的24C16空文件是00开头剩下全部是FF,这样的数据。
前一段时间换了RT809H编程器,可以批量操作缓冲区数据。24C16 直接全写00也是全空的。
于是全部填充00到缓冲区,写入.....写入完成自动校验。发现有错误。如下图

这颗eeprom有一部分数据写入是错误的,擦除再写,依旧。
由此可以分析出来。这一批次的24C16这颗芯片应该是存在质量问题,导致这个通病。
驱动板上一共有三颗芯片。一颗256KB的25l020 SPIflash芯片 用来存储显示器的固件。
一颗24c02 I2C eeprom芯片 用来存储显示器的信息以供显卡识别显示器型号/最佳分辨率/刷新率 等等信息
最后一颗24C16 I2C eeprom芯片 用来存储显示器MCU的相关参数 用户设置等信息。
就是因为这颗eeprom的损坏,导致显示器的相关参数被MCU读取错误 所以导致这个黑屏通病。
而重新全部填0之后MCU就会认为显示器为出场刚刷入rom状态 重新向EEPROM内写入参数设置,当检测到有部分地址无法正常写入后,MCU应该会自动跳过这一段地址,继续写入。之后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很多型号也有这个通病,换掉24C08就好了。

网友:
有这个机器程序么

网友:
楼主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澈,表示配服.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2018-09-04):
我这里有一批这样的显示器反复再修,郁闷的不行了!感谢楼主给的思路!试下

网友:
确实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bios咋不发出来,我们也有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