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ipad air2开不了机

楼主(2018-03-15):
air2充电无任何反应,开头我还以为是电池问题把电池换了,一样充不了电,开不了机,会是尾插问题吗?一般是什么问题? 想一步一步学习查出问题,哪有air2电路原理图?检查需要用到什么工具?万用表?求大神教教小弟

网友:
电池新的吗 有电压没  不容易坏主板啊

网友A:
要开机 首先开机键上有电压  没电压   看图纸  电压来源  如有电压   按下开机键  或镊子开机  看能否顺利到开机芯片  具体的 看下开机流程啊

网友:
这个肯定先检查尾插,看有没有5v电压,然后就是考虑充电芯片。测量工具就是万用表。慢慢学习,都是在学习中。

网友:
你这是盲目修机器,接电源看看什么电流,有可能大短路

网友B:
接可调电源开机看电流  只有看电流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可调电源开机看电流  只有看电流才能判断问题

接可调电源???接平常充电的线可以? 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开机 首先开机键上有电压  没电压   看图纸  电压来源  如有电压   按下开机键  或镊子开机  看能否顺利 ...

开机流程在哪看??谢谢?????????

网友:
首先看开机电流,然后根据电流判断问题

网友:
先修不开机,再修不充电,测量开机键有没有触发电压,再往后经电阻,电感和滤波电容及保护二极管进入电源和CPU。

网友:
没设备还是不要自己修了 给同行去搞吧

网友:
谢谢    刚好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