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义乌有无芯片级维修的师傅

楼主(2018-03-15):
现有一块工业机主板ide接口可能有问题,时不时就检测不到硬盘了,以及检测到硬盘且进入系统后容易卡死

网友:
店铺也可,vx电话。18358040145,昨晚买了两根ide线,也不知道是否线的缘故

网友:
线的可能性小----

网友:
硬盘的供电正常?有时电源不稳定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