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 Inspiron 20-3059 板号14091-1

楼主(2018-03-15):
开机0.32A掉电,量测主板供电,除CPU 有一组供电没有出来,其它供电都正常,CPU供电管理芯片是NCP 81206 ,15、17控制的第一组上下管G极无电压,19、21控第二组上下管G极有电压,23、25控制的第三组上下管G极有电压,量测13 18脚5V  41脚en 3.3V,开关3.3V正常,USB口5V正常,朋友们帮忙看下,供电芯片第一组供出要出来,还要满足什么条件?谢谢

网友:
附DELL一体机 Inspiron 20-3059 板号14091-1,上亮机后的BIOS

Dell 14091-1 合成OK.rar

网友:
图纸不清楚,可以参考这个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6128-1-1.html

网友:
有些主板的CPU供电,不一定所有的组电压都出来,,你要查下掉电是哪里先掉,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

网友:
图纸太模糊了 BIOS刷过了吗 你最好先测试下CPU供电的满足条件  然后在更换CPU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复,我之前也遇到过有的机器CPU供电不是每组都出来的,所以感觉是其它的原因,试着刷了个bios后OK.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附个亮机后的BIOS

网友:
是刷bios好的吗  楼主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2019-09-01):
BIOS没刷过就这发求助帖啊,遇见不会搞的机器,先刷BIOS才是王道

网友:
有的机器CPU供电不是每组都出来的,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