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21.5的,求助帖。

楼主(2018-03-15):
该机客户拿来版号820-3588-A,可以开机触发。屏幕不亮,无都得一声。拆下主板。接可调12v。不装内存1A并且嘟嘟嘟内存报警。。。,装内存有跳变可以2.3A并且风扇狂赚。论坛下载了赵晓磊 的BIOS。刷上去。不装内存一样1A.装上内存有2A,但风扇不狂赚了。屏幕依旧不亮。大神支招,本帖还原维修过程到修好。

网友:
这种情况看电流好像显示了,应该先查下屏供电,屏的检测信号

网友:
看下接外接键盘有反应了不 可以加热下桥试试

网友:
苹果BIOS需要合成吗。如何合成。

网友:
开机无  嘟  的一声  代表没bios 检测过吗。谁知道

网友:
有碰到下了别人都说好的BIOS装不了苹果系统只能用WIN   也是搞不懂

网友:
有通病的

网友:
没有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A:
悲剧了。还没修好。谁知道。不装显示器主板会发出嘟的一声吗。正常情况下。

网友:
不装显示器会嘟一声是不是BIOS自检的时候发出的警告?

网友:
苹果修的少。。。。有图纸和点位就好搞了

网友:
你那板子应该和显示部位有关,不要听别人的,动不动就加焊什么

网友:
我有一台1278的。。。。。。。。。。

网友:
接键盘有反应吗,如果没有,那就是过了内存,没过显卡,有可能挡代码,排除外设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还没修好。谁知道。不装显示器主板会发出嘟的一声吗。正常情况下。

不装显示器也会响一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