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32寸游戏厅液晶屏LCD灯管坏改LED维修篇

楼主(2018-03-15):
型号:夏普LCD-32L100A 32寸液晶
故障: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客户拿来一台游戏机液晶屏,开机一显示LOGO就灭了

为了测试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直接去保护,发现屏发黑,
并且闪烁很厉害,但并没黑掉,应该就是灯管坏了无疑,先拆了
看看

小心翼翼的拆掉发现有两根灯管已经完全坏了,两头都已经发黑,
其他灯管也都有老化现象,看来换LCD不太合算,十块一根就要
100元的成本了,打电话给客户让客户改LED,客户同意,订货

货到了以后,把所有灯管都拆了装上LED

改装高压为点灯恒流板,用吸铁石直接吸在铁板上

点灯后的效果

装回去

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7-18 23:02

网友:
这个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花了多钱             比lcd划算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效果好极了。不过我不会用磁铁固定恒流板。我都是用主板用的铜柱拧好螺丝后,用锡焊焊接在铁壳上。

网友:
LCD 改LED 很耐用, 你套件多少钱

网友:
其他不拍就怕屏幕大不好安放啊 不小心破了就麻烦啦

网友:
这个有背光纸吗?有人说改亮度会比较低

网友:
改LED 稳点又方便, 灯管这么多剩了以后的返修

网友A:
这种之前遇到过,我遇到的是U型灯管。

网友:
有一个节约成本的好办法 学习了 这样的改应该效果还可以

网友:
在屏一定要小心拆。。。。一不小屏破夸本

网友:
原来是10根,改成LED装了几根呀,

网友:
学习了 这样的改应该效果还可以。。。。。。。。。。。。。。。。。。

网友:
32寸还没换过灯管,估计要非常小心,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这样改装挺好,寿命延长,亮度也提升了。

网友:
打鱼机用的屏吧  我也修了两个 不过没楼主的这么麻烦

网友:
改装得很好,学习了,已加分鼓励

网友:
前一阵我也改了一个,不过升压板我用的是24V供电的那种,感觉功率比你用的这块大,也不知你用的这块板,驱动4条灯条36个灯珠发热不?

网友:
学习了新的技术留着以后备用led比较的省钱

网友:
32寸拆机风险很大,楼主心细,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这种灯管都能换,给你加分

网友:
我修过一个长虹26的,灯管是没坏就是高压变压器(86D-9087)坏了淘宝上看一下加运费要五六十了。后来花39块买了led灯条拆屏改好了。

网友:
改的应该亮度还要更高些吧。。。。。。。

网友B:
LED灯珠条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这技术超牛呀   楼主加油  加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之前遇到过,我遇到的是U型灯管。

网友:
不加分!

我关心的是,你收了几个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珠条是怎么固定的???

双面胶直接固定

网友C:
能想到用吸铁石也是神了一块磁铁好像价格要好几块呢。。。。

网友:
现在有碰到LED寿命也不长,几个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想到用吸铁石也是神了一块磁铁好像价格要好几块呢。。。。

不贵的,几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