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单接适配器不出公用点电压

楼主(2018-03-15):
芯片 19  20  脚 5V电压

12    脚   3.4V
13  11  10 脚   3.3V
4 脚   3.3V
6脚   3.6V  分压计算器算了OK
2脚  15V
25脚   4.6V

24脚   1.5V   控制级低电平  复合管不工作无公共点8V电压

求助大神们!!!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A:
第三脚ACIN呢  正常吗  如果外围原件和条件测试正常的话 那就是芯片坏

网友:
上面打字错了,3脚 3.6V分压计算器算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脚ACIN呢  正常吗  如果外围原件和条件测试正常的话 那就是芯片坏

3.6v上面打错字了     抱歉   我现在换芯片看看

网友:
会修苹果机的都是大神级别的,还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
要接电池才会有吧!有些机器不接电池不出的,别死修了

网友B:
SM RST 看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 RST 看下这个信号

13脚有的。你们吹充电芯片温度开多少?380不会吹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脚ACIN呢  正常吗  如果外围原件和条件测试正常的话 那就是芯片坏

换料板芯片,料板可以出公共点供电,芯片是好的,380度装上去给吹坏了吗?温度太高了?没修过水果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