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M4I-7 电流0.2几掉电

楼主(2018-03-15):
电流上到0.2几就掉电,电感上的电压全部都有,WHY...............................
掉电

网友:
刷BIOS试了 吗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二级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你的CPU挂咯。有电压。就要看信号了

网友:
掉电短路很好修啊,最烦什么电压都有也不掉电,就是不亮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