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红米note4进水维修,不显示,无背光,和不充电

楼主(2018-03-15):
前天接到客户一台红米note4,进水机。可以开机,无显示,下面的返回键触摸有振动。
拆开以后,屏线接口那边有进水,尾插小板也进水严重。首先

洗刷刷,屏线被腐蚀坏了,先换个屏,把接口洗刷干净,打值 还比较正常,换屏后还是故障一样,怀疑背光和显示的问题,先打值,测供电显示+-5.7可以出来,背光升压电压3.8,不升压,查图纸把背光IC相连的原件打值,最后发现升压线圈有问题,论坛有个老铁发过,进水那个线圈容易挂,后来,换了线

圈,好了,显

示正常了,测试了一下,发现不充电,以为尾插小板问题,又去市场买小板,回来发现接口不一样,整个市场都是那样,没办法只能修了,先测下usb上来的5V,一测没有,直接换个尾插,这下有5V了,以为好了,测试还是不充电,那就查充电IC,屏蔽罩拆了,发现也

是进水严重,洗刷刷后打值,感觉也正常,周围元件也正常,测试还是不充电,有个电容C805感觉腐蚀了,打值一边400左右,一边无穷大,拆下后无穷大那边900多,感觉有问题,去市场找了好多废板终于找到个差不多的电容,换上还不行,以为电容的问题,又问同学,也怀疑充电IC的问题,因为进水严重,都准备放弃了,可是市场里也没人接手,没办法,继续研究,又把充电IC一个脚一个的打值,分析,最后还是觉得和那个C805有关,感觉芯片脚的值应该和C805一边一样,可是不一样,会不会断线了,用镊子连上试了一下,好了。然后,飞了一根线,好了。到此修机完成。
感谢各位同学的指导。说真的在内地修机子,特别国产机,真的很难,没有配件,料板也没有,太难了,网上订个配件回来也不一定能用,希望有个老板来我们这边卖配件。

网友:
有耐心的人修机成功率就是高,

网友A:
文件是什么,图纸吗????加分了,不错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修这样的机器就是要细心,真难为你了.这么费劲,怎么报价的?

网友:
有耐心的人修机成功率就是高....................

网友:
牛,,修手机主板,对维修人员要求很高哦, ,有的换个电容会把CPU吹挂

网友C:
高手啊,能修主板.那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是什么,图纸吗????加分了,不错

对背光的图纸,和充电IC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修这样的机器就是要细心,真难为你了.这么费劲,怎么报价的?

给别人打工了,换了屏,最后报了350,屏是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能修主板.那么有耐心......

在迅维学的,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不过可以。多多发,多多加分~AAAAA

网友:
是好的不 怎么没有人下载 了 我来下了试了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大哥有没有华为荣耀8青春版的主板号位图,我的手机无背光

网友:
文件是什么,图纸吗? ,谢谢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图纸狗  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很好的案例,幸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图纸狗  请回答一下..谢谢

飞鹰电子图.....111118686888869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
厉害了 这样的技术非一朝一日练出来的

网友D:
背光升压正常是多少呢 要装上显示屏吗 楼主谢谢 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
还有升压原理图中的线路是哪一条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升压正常是多少呢 要装上显示屏吗 楼主谢谢 解答一下好吗

17V左右:.......啊撸啊撸咯莫流量监控哦

网友:
楼主多发一点国产手机的维修案例,感觉国产手机的维修量起来了

网友E:
用一张借来的图 过来求助一下

我的机器进水以后有开机音乐,不显示,无背光,自己打开测了一下升压芯片没有输出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基本确定这个芯片不工作(电感上没有信号)
再测(电源4V供电),EN信号是有1.8V,VIN电压基本为4V左右,但是PMW脚无信号,楼主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
能不能提供一下这机器的电路图 ?(我不是专业修手机的,没有相关资源)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一张借来的图 过来求助一下

先修不显示,再修无背光,不行就换电感、芯片,二极管。没必要分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