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8B75-M LX PLUS CPU核心电压高怎么办

楼主(2018-03-15):
计算机开机显示 CUP Over Voltage Error!

进BIOS显示CPU供电高

论坛搜索到的都是12v高,点位图也不会看该怎么办
这是前辈发的12v的图

网友:
没看明白修了什么。。。。。。。。。。。。

网友:
没修,不知道怎么修。看论坛里面都是12v高或者5v高。我这个显示CPU核心电压高,不知道怎么弄啊。特来求助

网友:
点位差啊,看看CPU电压多少,哪有你这样光看案例的,5和12不是正常的么

网友:
嘿嘿,其实是一点也不会维修。看到案例上面5v和12v高的是管理芯片4748下的元件老化,不知道我这个也是不是。如果是电容电阻什么的焊接还是会的。

网友:
楼主提取个BIOS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