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进水

楼主(2018-03-15):
小弟新手,进水苹果6P ,拆机清理,进水不严重,待机0.03A。不能触发,重新植电源IC ,能触发到0.45 ,但是待机还是0.03,还是不正常,继续触发,手摸,发现CPU上方的电感非常烫手,怀疑与之相连的IC有问题,请问各位大师,因为手机板子比较小,一处发烫,无法明确判断出问题,是否使用松香,新手没有松香,听说可以烧鸡,元器件之间太过密集,又怕碰到其他元器件,怎么烧鸡呢?

网友:
到了这一步了,小白基本无法解决

网友:
上来就干电源没把握好。cou也被搞的爆了

网友:
lz谢谢 分享,正需要。。。。。。。。。。。。。。。。

网友A:
不触发  LZ 不先查一下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LZ 不先查一下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吗?

一看你就没认真看帖,纯粹灌水。。。。。。。。。。。。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搞不了我也是新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没认真看帖,纯粹灌水。。。。。。。。。。。。

不好意思  确实没仔细看 没有想灌水的意思,电流能到450那,基本上已经算开机大半了吧?

那一点点漏电 真的很难查吧?还是先修开机再说?

网友:
是否能刷机看报错 或是检查WIFI 音频

网友:
0.45已经是亮机电流了,你看有没有跳变,还是一开机就0.45,看能不能联机

网友:
厉害,不得不说按这方法真可以,大佬人物啊

网友:
主板 A8 cpu 各供电 阻值 修手机还是要学的

网友:
上来就干电源没把握好。cPu也被搞的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写的非常不错。思路清晰,语言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