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显卡故障

楼主(2018-03-15):
电脑拿过来的时候 开机报警 一长两短 于是判断显卡故障!加焊后亮是亮了 经常蓝屏 求助大家
显卡
一长两短
电脑

网友:
这种老主板没有必要 研究了, 直接换主板算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容易坏 最好换一个 有时候加焊不会好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换显卡 会好 我今天也换了一个

网友:
果断放弃吧,这种机子大芯片有问了现在基本上买不到完美可用的了。

网友:
621的显卡 直接换了吧!要么就直接换板

网友:
那最好换一个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