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8-03-15):
联想b460主板上有2个元件氧化掉了,请大神们告知下是什么元件,及参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
tp76 旁边的是公共点电容  其他的你看一看图纸啊

网友:
电容差不多体积都可以,,其他要找图纸

网友:
如果不知道找个零电阻或者焊锡连接试一试也可以吧

网友:
  右侧 丝印有标号的  直接找图纸打开就可以了

左侧的电阻很重要  具体看下图纸吧

网友:
难道你图纸都不会看的么!!!!!!!!!! 你是不是维修员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限行电压的开启,有两个100K就可以了,这个大点小点关系不是太大,你换上装上电池测试3。3V就可以了

网友A:
1 2
R376
249KR2F-GP  图纸上 写的是249K

网友:
这个电容是公共点19V的电容,要找就要找坏板19V位置的电容,要不你不装都行电阻用个100K可以了,实际是200多K,这个是做分压用的,,

网友:
b460 点位跟图纸论坛都有的,19v经 r376、r377分压后给芯片做开启,16脚19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
R376
249KR2F-GP  图纸上 写的是249K

谢谢您

网友:
这个是19v分压的,.........................

网友:
学习学习好久没有开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