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MD关不了机

楼主(2018-03-15):
AMD主板一插上市电就强制开机。无法关机强制关机也不行。这个一般是南桥还是IO挂掉了

网友A:
开关电路查过去,是不是开关有个三极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查过去,是不是开关有个三极管短路了

你说的是南桥发给IO的信号短路,还是io控制绿线的信号短路

网友:
io  上的电阻   还有开关   还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