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8-03-15):
对无线路由器的配置不太懂,硬件白痴一个。求教如何挑选以及各种扫盲!多谢:)

网友:
最近上了一台NAS,才发现家里办宽带送的路由器是百兆口,于是准备上一台路由器。上一次买的路由器时还是300M时代,我对路由器的概念还停留在100块够用的的程度,上网一查才发现路由器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来。于是强迫症发作,花了差不多两周时间,把市面上常见的家用路由器都对比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实现在路由器同质化很严重,随便一个路由器都能满足一般的家用需求。所以选路由器最好的方式是买能满足你要求的出货量最大的。但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物尽其用,榨干每一台设备的全部性能。这个回答帮助你解读市面上常见路由器的参数,帮你分析哪些参数是对你有用的,哪些参数是对你没用的。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 基础概念

### 频段与带宽

早期的无线路由只支持2.4GHz一个频段,现在的主流无线路由器都支持2.4GHz和5GHz两个频段,就是所谓的双频路由器。也有部分高端路由器支持一个2.4GHz和两个5GHz频段,就是三频路由。2.4GHz的信号波长长,衍射和反射能力强,在室内环境下比5GHz的信号覆盖的范围更大。缺点是目前工作在这个频段的设备太多,相互干扰比较严重,大家互相抢占带宽,速度会比较慢。而5GHz的信号,由于支持新的协议并且目前设备较少,所以相对速度要大一些。

带宽就是信道的宽度。2.4GHz的总带宽为60MHz,5GHz的总带宽为460MHz,每个信道20MHz。一些协议支持将相邻的信道绑在一起以增加带宽。

### 协议

IEEE 802.11协议簇是用于无线局域网通用的标准。常用的协议包括802.11a, 802.11b, 802.11g, 802.11n, 802.11ac。每种协议都有自己支持的特性和最高速度。其中802.11bgn工作在2.4GHz频段,802.11a和802.11ac既可以工作在5GHz频段,也可以工作在2.4GHz频段。

协议|最高速率(单信道)|2.4GHz|5GHz
-------|-------|-------|-------
802.11a | 54 | n/a | 支持
802.11b | 11 | 支持 | n/a
802.11g | 54 | 支持 | n/a
802.11n | 72.2 | 支持 | 支持
802.11ac | 433.3 | n/a | 支持

### MIMO

MIMO是multi in multi out的缩写,多输入多输出。能利用发射端的多个天线各自独立发送信号,同时在接收端用多个天线接收并恢复原信息。这是无线电技术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MIMO技术可以成倍地增加带宽。假设发射端和接收端都有一组天线,记做1x1,此时的带宽为x。那么如果发射端和接收端各有两组天线,且都支持MIMO,记做2x2,此时的带宽为2x。目前的技术最高支持到8x8。

MIMO也包含SIMO(单输入多输出系统)和MISO(多输入单输出系统)。SIMO和MISO的好处是可以增加信号的灵敏度。

MU-MIMO是最新的802.11ac wave2支持的一种技术,通过天线beamstreaming技术可以让路由器同时和多个终端建立联系。这样可以做到互不干扰,而且只需发射端支持即可。

### 调制方式

正交幅度调制(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是一种在两个正交载波上进行幅度调制的调制方式。这两个载波通常是相位差为90度(π/2)的正弦波,因此被称作正交载波。802.11n使用64-QAM在40MHz带宽下最大速率可以达到150M,802.11ac使用256-QAM在80MHz带宽下最大速率可以达到433.3M。

高通推出了无线方案,对802.11n信号进行256-QAM调制,突破了协议限制的最高速率,可以达到200M,称为Turbo Qam。对802.11ac信号进行1024-QAM调制,突破西医限制的最高速率达到541.7M,称为Nitro QAM。要使用这种技术,需要发射端和接收端都支持才可以。

### 组合

将以上参数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得到各个协议在各个信道上的最高速度,这将成为我们解读路由器广告中参数的基础。这里只列出了802.11n和802.11ac的速度。其他协议已经不太常用了。

#### 802.11n
天线数量|20MHz|40MHz|40MHz(256QAM)|40MHz(1024QAM)
-------|-------|-------|-------|-------
1x1 | 72.2 | 150 | 200 | 250
2x2 | 144.4 | 300 | 400 | 500
3x3 | 216.7 | 450 | 600 | 750
4x4 | 288.8 | 600 | 800 | 1000

#### 802.11ac
天线数量|40MHz|80MHz|160MHz|80MHz(1024QAM)
-------|-------|-------|-------|-------
1x1 | 200 | 433.3 | 866.7 | 541.7
2x2 | 400 | 866.7 | 1733.3 | 1083.4
3x3 | 600 | 1300 | n/a | 1625.1
4x4 | 800 | 1733.3 | n/a | 2166.7

## 参数解读
在理解了各个频段的速度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的路由器。因为TPlink是目前全球市场出货量最大的路由器,且产品线丰富,这里我们就以TPlink举例来分析一下。

例如TPlink wdr6500,这是一款支持2.4GHz和5GHz的双频路由,支持802.11ac协议,MIMO技术。在两个频段各有三组天线。所以这台路由器的理论最大带宽为150M x 3 + 433M x 3 = 1749M,因为宣传需要就直接四舍五入为1750M。我用一张表总结了部分TPlink路由器及价格,可以看到理论最高速度基本是随着价格的增长而增长的。

型号|MU-MIMO|TurboQAM|千兆有线|2.4G天线|5G天线|2.4G带宽|5G带宽|实际带宽|宣传带宽|价格
-------|-------|-------|-------|-------|-------|-------|-------|-------|-------|-------
wr742N | N | N | N | 1 | 0 | 150 | 0 | 150 | 150 | 78
wr842N | N | N | N | 2 | 0 | 300 | 0 | 300 | 300 | 85
wr890N | N | N | N | 3 | 0 | 450 | 0 | 450 | 450 | 129
wr5600 | N | N | Y | 3 | 1 | 450 | 433 | 883 | 900 | 209
wr6300 | N | N | Y | 2 | 2 | 300 | 866 | 1166 | 1200 | 249
wr6500 | N | N | Y | 3 | 2 | 450 | 866 | 1316 | 1300 | 238
wr7500 | N | N | Y | 3 | 3 | 450 | 1299 | 1749 | 1750 | 319
wr8500 | Y | N | Y | 3 | 4 | 450 | 1732 | 2182 | 2200| 489
wr8600 | Y | Y | Y | 4 | 4 | 800 | 1732 | 2532 | 2600 | 999

读懂了这些参数后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路由器了。

首先要看家里的宽带速度,如果大于100M就一定要选择千兆有线路由器,否则就浪费了宽带的带宽。如果家庭内有NAS这种需要高速连接的设备,也要选择千兆接口的。要注意目前现在的无线路由器都宣称千兆路由,这个千兆其实指的是无线速度。比如wr6500就有百兆有线和千兆有线两个版本,买的时候要小心。

无线方面双频路由是目前市场的主流,支持802.11ac的终端也越来越多,单频路由除非特别原因已经不值得购买了。但是路由器在实际使用中是很难达到理论最高速度的,一方面是因为会有其他无线路由器的信号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终端设备并没有那么多组天线支持MIMO。一般来说低端手机是一组天线,iPhone是两组,iMAC和一些高端笔记本是三组,支持四组天线的终端屈指可数。所以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标高速率高的路由器,一般来说2.4GHz和5GHz各有两组天线,即标称1200M的路由器已经足够。

如果家里终端数量较多,还是要选择高端一点的型号。高端路由内存大,cpu性能好,才能保证在多设备连接的场景下也不会卡顿。

## 噱头

### 天线内置或外置

天线内置或外置并不影响信号的强度。但似乎国内市场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多外置天线的路由器,动辄6个以上外置天线。这点上TPlink尤其明显。其在国内的产品,300元就能做到6天线,而国外价格2000+的高端产品也只是3个可见的外置天线。但显然后者的信号是更强的。总之,外置天线数量和信号强度没有正相关。

### USB接口

这个通常出现在中高端路由器上,一般是用来接存储或打印设备。考虑到我国家庭的打印机保有量,大家一般都是挂移动硬盘来下电影,起到一个低端NAS的作用。但由于路由器的芯片计算能力比较差,通常IO性能都比较弱。还有些路由器由于设计问题,usb3.0接口太靠近2.4GHz天线,会影响2.4GHz信号,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 第三方固件

路由器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嵌入式系统,这个系统在出厂预装后就不再有更新,厂商也很少升级。在某个事件后,大神们明白了路由器的系统是如何操作路由器硬件的,于是就有了第三方固件。第三方固件的好处是可以支持更多的功能,比如去广告,科学上网等。常见的第三方固件有openwrt,padavan,ddwrt等。通常来说刷第三方固件都会是你的路由变得更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魔法师的话,还有什么可畏惧的那。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一些所谓智能路由,都是基于openwrt系统,加上一些插件和管理app。和非智能路由刷第三方固件的效果是一样的。

### 0元购

没错说的就是斐讯这个神奇的路由器。
k1相当于买159元的理财产品一个月,送价值60元左右的路由器。
k2相当于买399元的理财产品一个月,送价值100元左右的路由器。
k2p相当于买799元的理财产品三个月,送价值150元左右的路由器。
k3相当于买1999元的理财产品十二个月,送价值500元左右的路由器。
能把路由也做成一款理财产品,这脑洞开的让人不得不服。

## 引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SM%E9%A2%91%E6%AE%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EEE_802.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user_MIM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4%BA%A4%E5%B9%85%E5%BA%A6%E8%B0%83%E5%88%B6

网友:
来黑TP的。一年前TP质量还是可以的。不过最近我连买2个TP,都坏了,时不时断网,网速过慢。火大

网友:
目录

1. 哪家宽带上网运营商更靠谱?

2.  如何选购无线路由器?(本文)

2.1 最佳网络设备品牌

2.2 关于50M及以上带宽的使用条件

2.3 聊聊802.11ac:第五代Wi-Fi技术

3. 扫盲IT领域的常见单位

4. 宽带速度测试

5. 聊聊网络堵塞解决方案

5.1 如何选购维盟WayOS路由器?

5.2 维盟WayOS路由器设置——智能流控

5.3 维盟WayOS路由器设置——连接数

5.4 维盟WayOS路由器设置——广域网

6. 2017年第三季度最佳无线路由器

★快速指南

◇推荐产品(2017-07-31)

本屌丝最近换了一款新路由,也顺便更新了一下推荐产品,更多详情请看公众号!

◇选购原则

  • 品牌:普联(TP-LINK)、网件(NETGEAR)或友讯(D-Link)
  • 价格:100-400元左右
  • Wi-Fi技术:第二代802.11ac (Wave 2)
  • 有线传输速率:1000Mbps或以上
  • 天线数量:越多越好
★引言

随着移动设备数量视频应用等等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无线局域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下面来谈谈如何选购合适的无线路由器。

★品牌

推荐普联(TP-LINK)、网件(NETGEAR)和友讯(D-Link),更便宜或者更高逼的品牌请看“网络设备品牌”。

★价格

我认为无线路由器的价格在100-400元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Wi-Fi技术

IEEE 802.11ac是一个新型的无线局域网技术,与它的上一代技术802.11n相比,这项技术又有了显着的性能提升,802.11ac也被称为“第五代Wi-Fi技术(5G Wi-Fi)”。
Wi-Fi CERTIFIED ac - 腾讯视频
802.11ac技术有两个版本,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通过Wi-Fi联盟验证后投入市场:第一代(Wave 1)和第二代(Wave 2)
简单来说,Wave 2比Wave 1更快,而且加入了MU-MIMO
一般标示“Wave 2”、“AC 2200”和“AC 2600”或以上、“MU-MIMO”的就是第二代(Wave 2)802.11ac的产品。
另外,中国光纤覆盖越来越广,建议选择有线传输速率1000Mbps或以上的无线路由器。
更多请看“关于50M及以上带宽的使用条件”和“聊聊802.11ac:第五代Wi-Fi技术”。

★覆盖范围

◇认识无线覆盖范围

覆盖范围即无线终端可以接收到无线信号的区域,在覆盖范围内正常使用网络,需要保证无线信号处于一定的强度(如2格以上)。

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在理想环境下是半径300m,单台路由器可以覆盖一般的三居室住宅。
注意:理想环境即理论环境,无阻碍和干扰,仅供参考。

◇影响覆盖范围的因素

无线覆盖范围大小也叫做“穿墙能力”,覆盖范围大小受以下因素影响:

  • 墙面的材质和厚度:一般情况下,穿过一堵承重墙(或两堵普通墙),信号衰减较大,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 无线发射功率:路由器无线发射功率越强,信号强度越大(穿墙能力越好)。目前无线路由器室内发射功率一般不超过20dBm。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越高,信号强度越高,但超过规定范围会造成较大电磁辐射和干扰。
  • 天线增益:增益越大,信号强度越强。
  • 工作频段:当前WiFi有2.4G和5G两个频段,相同环境下,2.4G信号比5G信号的穿透能力更好。
  • 天线角度:一般情况下全向天线的覆盖角度如下,室内竖直放置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全向天线发射效果图

◇天线数量

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表现出来即信号的强度,该范围取决于上述多个因素,与天线数量并无直接关系。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表现出来即信号的强度,该范围取决于上述多个因素,与天线数量并无直接关系。
以下对比不同天线数量下,各类无线路由器的覆盖范围和相同位置的实际无线速率:
注意:以下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相同。
注意:以上数据仅供解释参考,并非实际测试数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无线信号强度(覆盖范围)与环境、路由器硬件和天线方位多因素有关,与天线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天线数量越多,同一位置的无线速率越高。
但是,一般天线数量越多的产品,其系列越高端,有些厂家会在这些产品上提高天线增益、采用新技术(如D-Link的刀锋天线技术)和802.11ac技术来增强信号覆盖的范围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天线数量越多越好。

◇户型特点

不同的户型环境对路由器的需求也不一样,例如:面积较小的两室一厅仅需一台无线路由器即可基本覆盖,而复式或别墅等面积较大的户型,则需要通过两台或多台无线产品组网来实现全面覆盖。

★QoS

QoS是一种路由器改善网络堵塞的功能,它可以让你在疯狂下载和看视频的同时,游戏和网页也不会卡。
但是,一般家用路由器的QoS功能只是摆设。
对于QoS实际效果,我在“聊聊网络堵塞解决方案”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这里推荐主路由用维盟,无线功能通过无线路由器实现。

★带机量

一般家用无线路由器品牌的无线带机量大约是10-30台,基本满足中小型网络需求。
★选购建议

本文于2017年4月8日更新,请看顶部的“快速指南”。

第一代(Wave 1)802.11ac设备已经大面积普及,现在(2017年)购买第一代设备是合适的选择。
2015年末才开始出现Wave 2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网件和友讯的Wave 2无线路由器最低都要千元以上,TP-LINK的TL-WDR8500只要499元,这是要弄死网件和友讯的节奏吗?
按照产业链成熟的过程来看,第二代设备至少需要2-3年才能普及,建议等第二代路由器价格普遍降到300元左右再考虑。
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无线路由器是众多无线产品的一种,购买其他无线产品时(无线网卡和无线扩展器等),也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参考文献

  • 如何选择合适的无线路由器? - TP-LINK 服务支持
  • 无线路由器能带多少终端(带机量)? - TP-LINK 服务支持
  • 问吧-请问 AC1750 的带机量是多少? - NETGEAR
  • 如何扩展无线路由器覆盖范围? - TP-LINK 服务支持
  • 无线路由信号弱?四招优化家用WIFI - D-Link | 关于友讯
  • 百家爭鳴的無線路由器:先講求訊號好壞,再來談附加功能 | T客邦

欢迎关注我的知乎和微信公众号:黎小白

网友:
打流验证真假 主流智能无线路由器横评-IT168 无线组网专区
刚刚测试了几款,大家可以借鉴。
---------------------------------
回归话题,我个人建议
1.首先看自己住的地方大小,水泥墙是否多,如果水泥墙多的话,想要体验好,就不要想着一个路由完全覆盖啦,比较所有的无线路由器都有衰减,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款产品,如果面积大可以选择一个路由器+一个无线扩展或者wifi电力猫来实现较好的体验。
2.看准备的预算有多少,一般情况下,相同的硬件,互联网公司的新品价格会便宜一些,大品牌的会贵一些,后果是大公司的稳定性好,互联网公司的固件更新快,各有特点。
3.在选择品牌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选择哪些专注无线路由的厂商,华硕、网件、华三魔术家这些传统厂商都不用说了,互联网公司的极路由个人感觉都不错,都非常专注,而言各有特点,我不是黑xiaomi,就是感觉产品线太长之后,人员就好像不够了一样,目前没有看到xiaomi路由的应用,希望未来有吧。

网友:
长期以来接触了不少路由器,有给公司买的,也有给自己和朋友买的,因此积累了一些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大品牌有保障
我们日常买手机、电脑等产品时,都会十分注重品牌,买路由器注重品牌那也是必须考虑的。虽然不能百分百确保优质,但大品牌的质量和售后还是有一定保障的。例如TP-link、D-link、水星等品牌都有不错的产品。

二、商家嘴里参数不一定靠谱
我们都知道路由器的一些参数是功能效果的重要体现形式,如无线标准、传输速率、信号覆盖范围等等。商家在介绍路由器参数时嘴上说的和产品实际的可不一定相符,所以我们在购买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忽悠,要详细看看包装盒上的信息,检查有木有开封被掉包的迹象。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

1、标准不同54M和300M别混淆
现在无线路由器产品支持的主流无线标准有两种,一种是IEEE 802.11g,另外一种是802.11n。所谓的IEEE 802.11g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54M无线路由器,而802.11n标准就是300M无线路由器。有的商家会拿54M的无线路由器充当300M的无线路由器,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看一下无线标准。

2、无线覆盖范围要谨慎
路由器信号强弱和覆盖范围无疑是消费者最关注的,这也是很多路由器最为消费者所诟病的。很多路由器宣称“室内100米,室外400米”其实是一个理想值,它会受到墙壁、金属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会随网络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一般情况下室内在50米范围内都可有较好的无线信号,而室外一般来说都只能达到100米左右就不错了。如果商家说的无线覆盖范围过于离谱,这时你就要多留一个心眼了。

三、做工外观要审视,规避次品
很多人在选择无线路由器的时候往往只注重产品本身功能的丰富性和价格,而忽略了外观和做工,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路由器材质多为工程塑料和铁质两种,价格差距不是特别大,但铁壳的产品散热要稍好一些。用户在选购路由器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散热孔的设计,长期工作的路由器热量还是比较高的,散热也一直是无线路由器的一个硬伤。

四、实用功能要选好
目前比较好的无线路由器都带有IP宽带控制、WDS无线桥接、QSS快速安全设置以及ARP攻击防护等高级功能。其中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路由器IP宽带控制,该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合理分配网络,保证每一个上网用户都可以合理的分配到网络资源。避免个别用户使用BT、迅雷等P2P软件过度抢占带宽资源,影响其它用户正常的网络使用。

网友:
if ( 带宽 > 50 Mbps) {  买 (any.协议(支持802.11n)== true);}else {  if (用户人数 > 6) {    买 (any.factory == (TP-Link 或 D-Link 或 net gear 或 cisco));  }  else {    买 (any);  }}

啊发现这个判断有问题。。
算了不改了就这样吧- -b

网友:
一般家用用tplink就足够了,实用稳定。我本人用tplink wr941n和w89941n,这两款做了无线桥接,我很满意。我对现在的智能路由器不感兴趣,这新鲜玩意听起来很美,但是折腾路由折腾用户。你一个路由器只是OSI七层模型中的三层设备而已,干好自己三层设备的本职工作就行,不需要多才多艺。就是做好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这三层工作就行。后面那四层不关你路由器什么事。现在的智能路由器我看是拿用户做小白鼠

网友:
根据2016年4月《消费者报道》发起的调查问卷结果,146名受访者中,83%的用户表示在购买路由器时会在意天线数。(如图8)

天线数的不同是路由器外型的显著区别,6款路由器中,除了华为路由器为内置天线外,腾达为3天线,其余4款路由器均具有2根天线。天线数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本刊通过送检发现,路由器并不是天线数越多越好,消费者不要盲目迷信“三天线”。另外,在选购家用路由器上,双频路由器的5G工作频段虽然抗干扰,但穿墙性并不好。
双频路由器5G穿墙性不好

部分消费者内心会觉得天线数越多信号越好。根据本刊的客观送检结果,3天线的腾达F3排名垫底,在信号强度测试和综合评价中,并不比内置天线和2根天线的路由器更好,这就表明天线数并不是越多,信号就越强。

双频路由器也是厂商主推的新概念。本刊挑选的6款家用路由器中,华为WS831和小米路由器mini都是双频路由器。

双频路由器同时具有2.4GHz和5GHz两个工作频段的Wi-Fi。双频路由器的出现是因为家庭电器的工作频率大多处在2.4GHz频段(如空调、微波炉),会对单频2.4GHz频段的路由器造成干扰。

而双频路由器多了一个5GHz的工作频段,能够避开其他电器的干扰。实际生活中,如果你的手机或电脑支持,双频路由器在你手机或电脑上会显示两个Wi-Fi名称(5G频段的Wi-Fi会在后面加上“-5G”字样来区分),如小米路由器会显示“xiaomi”和“xiaomi-5G”两个Wi-Fi。
本刊发现双频路由器的5GHz频段的信号穿墙性较差。在A、B、C、D点信号强度软件测试中,连接5GHz的Wi-Fi在D点(隔两堵墙以上)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但2.4GHz还有信号(避开上网高峰期甚至还能正常上网)。

那么到底购买双频路由器有无必要呢?

如果你经常在路由器所在的房间内上网,本刊的答案是必要的。在上网速度慢或不稳定等情况的时候,可以试试5G频段的Wi-Fi;如果不在路由器所在房间进行上网(即上网地点与路由器有墙体之类的阻隔),5G频段的Wi-Fi信号可能会比较弱。
怎么设置和连接路由器?

28%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设置路由器或没设置过路由器。记者浏览淘宝发现,有专门上门设置路由器的服务。

其实路由器设置过程并不复杂,一般分为三步骤:设置路由器管理密码,设置Wi-Fi,设置上网。

设置之前首先要连接好路由器的接口,路由器的接口数量和类型也极为重要。

除了电源接口,绝大多数的家用路由器都具有WAN口和LAN口,WAN口是连接外网的接口,LAN口是连接内网的接口。如果你家使用的是入户网线,那么WAN口就接网线,LAN口就接你的电脑;如果你只使用无线Wi-Fi,那么LAN口就不用接。很多用户把电脑连接到WAN口,导致不能够打开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通常路由器上这两种接口都会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标识以区别,如这次测试的TP-LINK及腾达路由器上是用蓝色标注WAN口,而360安全路由则用黄色标注WAN口。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和小米路由器除了这两种接口外,还具有USB接口,可以连接外置移动硬盘,通过电脑、手机可访问移动硬盘上的文件,形成家庭共享中心。
掌握摆放和使用路由器的正确姿势

消费者经常会遇到的疑问是:路由器摆在哪个位置更好呢?

普通消费者可以下载一些测试Wi-Fi信号强度的手机软件对路由器的位置摆放信号情况进行测试。另外,应尽量将路由器放置在开阔的地方,一来提升信号强度,二来开阔通风性好的位置也有利于散热,延长路由器的使用寿命。

不要将路由器放置在地上、墙角或者靠近金属阻挡物附近,例如抽屉、机顶盒下、金属架里等,否则信号会减弱或者受到干扰。其次日常使用过程中也要注意,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拔掉路由器的电源和线路。

当然,Wi-Fi安全方面的威胁也不可掉以轻心,消费者应警惕陌生的无线网络,使用公共无线网络时要谨慎,不要登录网银账户或进行在线支付等金钱交易之类的操作。

至于对于害怕辐射的用户,尤其是家中有孕妇的,记者发现市场上有部分路由器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孕妇模式”。行业分析师梁振鹏接受《消费者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必要在晚上关闭路由器,路由器产生的辐射比手机产生的辐射还弱。”

网友:
观点一览

  • 不要迷信「穿墙王」,网络传输是双向的,速率的瓶颈往往是客户端(如手机、笔记本)收发信号的能力。
  • 影响网络质量的因素众多,在换路由之前,还应考虑摆放位置、信号干扰等因素。
  • 位置、位置、位置,选个好的摆放位置是改善网络质量的第一步。如果改变位置也不能解决问题,可以选择购买电力猫、无线扩展器、Mesh 无线路由。
  • 信号干扰很常见,尽量将无线路由远离干扰源,或尝试改变信道。
  • 无线路由标注的速率通常是多个频段的速率之和,而常见设备并不能同时连接多个频段。此外,无线路由实际速率往往不到理论速率的一半。
  • 预算低、设备少可选 AC1200 级别的无线路由,预算高、设备多可选 AC1900 级别的无线路由。要求更高,可选支持 Mesh 网络的无线路由。
  • 不要购买单频无线路由,相对 2.4Ghz 频段,5Ghz 频段干扰较少。
如何扩展覆盖范围

Wi-Fi 之于现代人,犹如空气和水,而网络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生存体验。想象一个场景,两人在嘈杂的市场中交谈,中间还隔着一堵墙。老张声音大,小李声音小,老张说什么小李都能听见,但小李的回复老张经常听不清楚。老张只好将一句话重复几遍,直到小李说听到了才说下一句。
在这里,老张就是无线路由,小李就是客户端。建立在 802.11 标准上的 Wi-Fi 网络,使用一种名为「肯定确认」(positive acknowledgment)的规则,发送端发送的每一个数据包,接收端都要回复一个确认信息,如果发送端没收到确认信息,就会一遍又一遍重发数据包,直到收到确认。

数据包的传输过程,来源:Just Too Good
如果多次重传后还是得不到确认,一般会降低速率以改善传输的可靠性。数据包最终会全部通过,但暂停或者重传数据会大大影响无线网络的性能。怎么才能让交流更加高效?有效的方法有几种:

  • 让老张走几步,离小李近一点——相当于改变无线路由位置。
  • 让站在中间的某人代为传话——相当于使用无线扩展器。
  • 给小李配个喇叭,放大他的声音——相当于增强客户端的信号强度,比如换一个强力网卡或高增益天线。
不要迷信「穿墙王」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已经明白了,老张声音再大,也改变不了小李声音小的状况——同理,无线路由「穿墙能力」再强,也改变不了客户端收发信号弱的状况。

  • 网络传输是双向的,速率的瓶颈往往是客户端(如手机、笔记本)收发信号的能力。
而且,利用微波传输数据的无线路由,穿越墙体的能力极其有限,因为:

  • 中外对无线路由的发射功率都设有限值,我国是 20dBm(100mW),美国 30dBm(1000mW)。
  • 空间距离和障碍物对信号的衰减,往往比增加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对信号的增强大得多。
在很多情况下,信号不是「穿过」,而是在各种反射后「绕过」。通常而言,材料密度越大,对信号的屏蔽作用越厉害,面对金属,只能绕道。
换而言之,能否穿墙,关键在于「距离」和「墙体」。墙的厚度、内部材料和构造的不同,都会大大影响穿墙效果。

不同材料对无线信号的衰减度,来源:无线网络原理与应用 - Ron Price
位置位置位置

在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无线路由之前,改变位置是你首先应该尝试的。首先,无线路由应当尽量放在房屋中央或房间交汇处,避免信号穿透太多障碍物。

合理和不合理的路由位置,来源:WLAN 室内放装网络设计指导 – 华为 WLAN 培训资料
其次,尽量放在高处,如果有两层,可以尝试放在二楼。美国消费者组织 CR 认为:无线路由的天线就像一把雨伞,放在高处,覆盖范围更大。
无线扩展器

常见的无线扩展器,来源:京东
如果改变位置没用,可以尝试无线扩展器(Wi-fi Extenders),也叫 Wi-Fi 信号放大器、无线中继器。
无线扩展器的优点是尺寸小,易于设置,且比新路由和 MESH 系统便宜,但速率会下降,SmallNetBuilder 认为连接无线扩展器至少会损失 50 % 的速率。
还需要注意的是,无线扩展器不能离无线路由太远,必须安置在当前无线网络范围内。

无线扩展器必须安置在当前无线网络范围内,来源:MobileTechTalk
电力猫

常见的电力线适配器,来源:京东
如果无线扩展器不能满足你,还可以考虑电力线适配器 ( Powerline Network Adapters),俗称电力猫,是一种利用供电线传输数据的设备 。Which?认为电力猫:

  • 体积小巧,使用现有的电线线路,易于设置和安装。
  • 比新路由器或 Wi-Fi 系统便宜,适合预算低的人。
但是电力猫也有局限,如:

  • 不支持多个电表的使用环境。
  • 网络质量取决于电线的质量,可能不支持老房子中较旧的电线。
  • 电源插座之间的距离会影响性能。
  • 容易受到日常物品(如微波炉、真空吸尘器)的电气干扰。
Mesh 无线路由

常见的 Mesh 无线路由,来源:Amazon
Mesh  无线路由相当于无线扩展器的升级版。在无线扩展器组建的网络中,无线扩展器相互之间不交流,结构就像树干和树枝。
支持 Mesh (网状)网络的无线路由,也叫分布式无线路由,其核心特点是网络各节点相互交流,结构就像蜘蛛网。

左为 Mesh 网络设备组建的网络,右为普通路由 +无线扩展器组建的网络,来源:Wi-fi systems and mesh networks - Which?
Which? 认为,Mesh 无线路由:

  • 易于设置。
  • 比无线扩展器或电力猫性能更强,但价格更高。
  • 需要较多设备来构架无线网。
减少干扰和噪声

在刚才设想的场景中,老张和小李的声音就是信号,市场里其他声音就是噪声,信号和噪声之比即为「信噪比」。无线网络的速率越高,所需的信噪比越高。
无线路由信号的「干扰」或「噪声」有两种:

  • 一种来自使用 802.11 协议的设备,如其他的无线路由、支持 Wi-Fi 的无线摄像头、手机、笔记本等。
  • 一种来自非 802.11 协议,但运行在 2.4G 或 5G 频段的设备,如无绳电话、蓝牙设备、Zigbee 设备、婴儿监视器。此外,荧光灯整流器、微波炉等电气设备也会产生干扰。
在 Farpoint Research 的一个研究中,离无线接入点或者客户端 7.6 米的微波炉会降低 64% 的吞吐量。在 Jupiter Research 报告中,有 67% 的居民的 Wi-Fi 问题和干扰设备有关。(来源:无线干扰的 20 种错误说法 - 思科)
怎么减少干扰或噪声呢?

  • 使用 5G 设备,相对 2.4GHz 频段,5GHz 频段干扰较少。
  • 远离干扰源,比如金属材质的大东西、微波装置(微波炉、无绳电话)、空调、冰箱等电气设备。
其他因素

除了信号衰减、干扰和噪声,影响网络质量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

  • 老旧的设备,思科认为当「802.11b 客户端在无线局域网中通信时,他们会导致总体性能下降。」
  • 无线客户端的驱动问题。
  • 无线设备之间的兼容性。
买什么路由好?

无线路由的命名

我们日常所说的「Wi-Fi」是基于 802.11 协议的无线局域网(WLAN),不同版本的 802.11 协议支持不同的频率范围(频段)。

常见 802.11 协议和支持的频段,来源:IEEE 802.11 - Wikipedia
无线路由简介中常出现的单频、双频、三频,即是指产品支持的频段。老路由多为单频,只支持 2.4GHz 频段,新路由多为双频,支持 2.4GHz 和 5GHz 频段。
如今还有部分无线路由号称三频,其实是指支持一个 2.4GHz 和两个 5GHz 频段,极少数是指支持 2.4GHz、5GHz、60GHz 频段。
在现实中厂商常用一种不太规范的分类方法,如:AC1900、AC1200、N900,我们可以称之为无线路由的「级别」,其中 AC、N 是指无线路由支持的最新协议,而数字和无线路由的「数据传输速率」有关。

不同级别的无线路由支持的频段和速率,参考:SmallNetBuilder’s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Wi-Fi Products - SmallNetBuilder
数据传输速率(Data Rate)和吞吐量(Throughput)都是衡量无线路由数据传输能力的指标,很多情况下,「数据传输速率」就是日常所说的「带宽」。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将数据传输速率称为「理论速率」,将吞吐量称为「实际速率」。注意,单位一般用 Mbps(Mbit/s,兆比特每秒),而不是 MBps (MB/s,兆字节每秒),后者是前者的 8 倍。
如果无线路由只支持单频,那型号中的数字就等于数据传输速率,如果无线路由支持双频、三频,那么数字一般就是各频段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加。
为什么无线路由的标称速率就像你的梦想,永远无法触及?一个简单的解释是:

  • 对于双频或三频的无线路由,厂商标称的速率是几个频段相加的「数据传输速率」,但大部分设备一次只能连接一个频段。
  • 标称的速率是理论上的「数据传输速率」,而不是实际使用中的「吞吐量」,后者通常不到前者的一半。
首先,协议开销、错误检查和重传请求等信息要占用一部分带宽。其次,无线信号传输过程中存在衰减和干扰,进一步使速率降低。在 Choice 的测试中,别说一半,大部分无线路由的实际速率连理论速率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Choice 的测试中,无线路由的实际速率(吞吐量)和理论数据(数据传输速率)之比,数据来源:Wireless router reviews - CHOICE
不要购买单频路由

对大多数人,Consumentenbond 推荐 AC1200 到 AC2600 级别(最好是 AC 1750 到 AC1900)的无线路由。
SmallNetBuilder 认为 AC1900 的无线路由最具性价比,它建议:

  • 如果使用面积小,设备不多,可以选择 AC1200 的无线路由。
  • 如果使用面积大,设备多,可以考虑支持 Mesh 网络的设备,而不是 AC5300/5400 的无线路由。

Consumentenbond 的评测中,无线路由得分(纵轴)和价格(横轴)的分布,数据来源:Routers vergelijken - Consumentenbond
荷兰消费者组织 Consumentenbond  评测过多款无线路由,其评测采用 10 分制,从上图可知:

  • 支持单频的无线路由得分较低,均在 6.5 分以下。
  • 支持双频的无线路由最多,得分多在 6.5 分以上。
  • 支持三频的无线路由得分从 6.5 分到 8 分不等,多在 7 分以上。
选哪个品牌呢?在 Consumentenbond  的评测中,Netgear(网件)和 Asus (华硕)整体表现较佳,但两个品牌的均价也是最高的。

Consumentenbond 的评测中各品牌的表现,纵轴是得分,横轴是价格,来源:Routers vergelijken - Consumentenbond

Consumentenbond 的评测中各品牌的表现,表中为各项评测数据平均值,来源:Routers vergelijken - Consumentenbond
主要来源

评测数据:
Routers vergelijken - Consumentenbond
Wireless router reviews - CHOICE
Wireless router Ratings - Consumer Reports
Wi-fi routers and extender reviews - Which?
Router Ranking - SmallNetBuilder
其他:
Best Wireless Router Buying Guide - Consumer Reports
Wi-fi extenders and powerline adapters - Which?
Wi-fi systems and mesh networks - Which?
Wireless router buying guide - CHOICE
An Experiment In Wireless Power And Range - SmallNetBuilder
Why High Power Routers Don’t Improve Range - SmallNetBuilder
How Fast Can Your Wi-Fi Go? - SmallNetBuilder
How To Buy A Wireless Router - 2017 Edition - SmallNetBuilder

网友:
关键是稳定性的问题,现在很多路由器不稳定,用一会就上不了网,要重启才行。一般这种路由器即使重启后速度也一般。
稳定性主要还是做工,包括电容的使用,NP的好坏,硬件设计等等问题。特别是现在网速越来越快的情况下,硬件设计至为关键。稳定性肯定是压倒一切的。
举个例子,你上网搜搜,现在有利用电脑cpu的软基站方案,但是速度受限。你可以想象速率对于处理能力的要求。(当然,实际设计中一般采用硬件专用芯片,比如network processor等)

tp-link在我使用的路由器中目前看稳定性还行,性价比不错。华为徒有其名,一样要过段时间就重启。这个真的是很拼硬件设计能力,随着速率越来越快,各厂家的技术能力的重要性确实越来越大了。

网友:
贪便宜,网速20Mbps一下随便选个主流的TP,腾达,水星百元以下之流。想要好点的,TP,网件,两百左右的,想要折腾的,网件,华硕,思科。500起步吧。我个人比较喜欢R6300(固件不就不吐槽了,不刷梅林没法用系列)。思科企业级路由以前在公司弄过。太高端价格不亲切。

网友:
忘掉tp,fast,水星
20m宽带 150元
50m宽带 200元
100m宽带 300+
8设备 150元
10设备200元
10+ 300+
华硕,华为,网件,你值得拥有

网友:
大家都忽略了稳定性。大品牌的稳定性确有靓点,如思科和网件等。用过两个网件的中低端路由器,功能不太花哨,但稳定性不错,让我感觉很踏实。有些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他们沉淀了数年的科技,岂是你用点硬件就能墩彻出来的。

网友:
看用途,经常出门住酒店的话,买迷你路由,确实很方便。家庭上网用的话,普通150兆入门11n路由器就可以了。办公室等局域网经常传文件的话,就买300兆或更高的,更好高要求的,可以买双频的。

网友:
一、挑选无线路由器时需要注意什么
1.上网快、稳定
这是路由器的核心功能,但它取决于路由采用的芯片方案、厂家的系统优化、及wifi技术,但这些在我们买路由器的时候是看不到的,甚至非发烧友看了这些各种参数、专业名词也不一定理解。

目前路由芯片的四大工厂:Broadcom(博通)、Qualcomm(高通)、MTK(联发科)、Realtek(瑞昱)。

当前路由搭载处理器(CPU)架构主要有三种:MIPS、ARM和Intel(x86)。
1.MIPS在32位和64位嵌入式领域中历史悠久,目前使用最为广泛;但在Android的采用率却是三者中最低。
2.ARM基础性能要比MIPS高,目前多被应用在一线厂商的旗舰路由中;在Android被广泛使用,无处不在。
3.Intel(x86)常见于服务器等核心设备或者一些某宝贩售的软路由之中。
如需进一步了解处理器芯片,详细可参看:【路由知识小课堂】之六 无线路由器CPU浅析
总的来说处理器芯片主要是看主频等性能参数,还有内存的大小,实在不懂的购买者可关注品牌(网件、华硕、Linksys这些高端路由(价格也高))
华为高端企业级集成路由器价格
>>>>>网购商品价格查询:查询商品历史价格走势(支持京东,天猫,淘宝等)>>>>>

2.覆盖范围要强
穿墙能力与路由器的无线功率,天线增益直接相关。理论上,路由器如果都置于同一规格标准下来比较,越多天线代表功率越高, MIMO 技术的应用也可提高传输速度,自然穿墙能力表现会更佳。

另外,2.4GHz和5GHz是无线信号的频段,而2.4GHz要早于5GHz而出现,所以2.4GHz的通用性要比5GHz更好,不过这也造成了2.4GHz频段过于拥堵,而5GHz频段则刚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可以键两者的区别总结为两句话,速度上:5GHz WiFi要比2.4GHz WiFi的速度更快;覆盖范围:2.4GHz WiFi要比5GHz WiFi的覆盖面更大。此外,如今2.4GHz与5GHz的共存形态(双频)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双频Wifi设备的优点在于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更稳定的的Wifi无线信号、更快的传输速度,所以选择双频路由器也是值得肯定的选择。
附: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路由器的信号强弱和穿墙能力?

3. 设置简单
这方面智能路由器的品牌做的较好些,小米,极路由,华为,360这些的设置都很简单,互联网的思维,从用户角度出发。传统路由品牌,TP-Link,腾达,水星,也跟进做了改变,新生产的机型,设置UI都比较简单实用了。

4.功能丰富,远程控制,离线下载等
这方面以小米、极路由为代表的智能路由品牌做得较好。可以通过较简单的设置去使用一些高级功能。另外如果需要USB接口、自带硬盘等功能,可以关注小米、华为等品牌。
丰富的资源参考:关于智能路由器,你想知道的功能这里都有!
5、路由器需要与家中的宽带相匹配
在购买路由器时我们要知道一点,那就是无线的信号质量并不只受路由器的限制,其最根本上还是主要受制于网络带宽的限制,比如你家里的宽带只有20M,那么如果选择千兆路由器,则会有一定浪费。因为在局域网环境下,M数越大的无线路由器,无线传输速度(网速)肯定越好的,而上网时的网速,则是由宽带大小决定的。即50M的宽带,不论是用300M的路由器,还是1200M的路由器,上网时的网速最大只能够是50M,所以我们在选购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当然,如果是为了后续升级宽带,那么肯定建议大家买千兆双频路由器,省去后续升级设备的麻烦。
此外,路由器的网口也同样需要注意,目前主要有千兆网口和百兆网口两种。千兆网卡的传输速率是1000Mbps(千兆),而百兆网卡(普通网卡)的传输速率是100Mbps(百兆),千兆网卡和一般网卡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它网口的传输速率是1000Mbps(千兆)的,它是百兆网卡传输速率的十倍。

二、路由器有哪些品牌
1.热门的智能路由器品牌
(1)小米,2013年开始推出路由器产品。各产品都有一定特色亮点(自带硬盘、USB接口,外观造型,移动电源供电等),性价比较高,可用功能丰富,并且可搭配小米硬件生态使用。但是系统固件,路由性能方面相对不够稳定。
(2)极路由,2012年开始推出路由器产品。与小米路由类似,区别在于系统功能会更丰富,插件比较丰富,性能也相对稳定一些,但仍有待改善。也没有小米这样的生态系统配套,以及产品设计上的特色,性价比不如小米。
(3)360,2014年开始推出路由器产品,但惨淡收场,后面与有着10年经验的传统路由器厂商磊科合作推出新的P系列路由,整体的体验不错,但产品系列目前还不是很完整,高端路由处于空白。
(4)华为,通讯业国际巨头,近些年才在家用级的消费市场发力。其产品在智能路由方面的功能不会特别多,但是路由器性能相对稳定些,上网体验较好。价格也要贵一些。

2. 传统的路由器品牌
(1)TP-Link,1996年成立,目前是家用网络设备的龙头。产品主打性价比,不会是性能最强的路由器。但产品线丰富,推出各种配置的路由器,总能在各价位能找到够用的产品。其子品牌水星更是以超高性价比著称。
(2)腾达,1999年成立,是一家老牌的传统路由厂商,产品定位与TP的子品牌水星差不多,主打性价比,属于低端路由,并且主要在线下销售。
(3)华硕、网件,这是目前主流的高端路由品牌。性能配置强悍,可以提供一流的上网体验。两者的区别在于,华硕的系统固件会好些。但同配置下,网件的价格要低。不少人都会选择入手网件,然后刷第三方固件,性价比更高。

相关:
Rio:国内常见的消费级网络设备(无线路由器、交换机等)品牌各自有何特色?
知乎用户:有哪些无线路由器值得推荐?
12款路由器使用评测 | 路由器什么牌子好

网友:
无线路由挑选的时候看下家里的网络是千兆还是百兆的,上了百兆就要选千兆路由,比如现在电信推广的169套餐就是200M的千兆网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千兆的路由器了,百兆以下的其实现在没啥水分,随便选,反正没有比百兆更低了的,千兆的就需要注意,要查看是不是wan口和lan口都是千兆网口,有些不良商家名义上是千兆路由,然后给搞一个wan口就说自己是千兆网口,这种就坑了,(没错,我说的就是360)千兆路由我推荐两个,一个网件的R6300,一个新路由三,网件美国牌子,是不是镀金就不知道了,反正风评很好,虽然有人还收到过天线有问题的,另一个是新路由三,没错,他家产品型号就是加法,前面还有一和二,现在的热点是可以挖矿,官方宣传用闲置带宽省网费,挖了几天觉得收益还行,就是挖矿不完善,会影响正常网络运行,所以玩玩就好,另一个就是插件,喜欢玩的人就知道大家的热点就在这了,可玩性极高。

网友:
答案基本都不合格…
钱够,软路由,ac+ap,漫游 nas 全搞定

网友:
路由器缩水潮流就是TP带起来的,Rom和Ram能多小就用多小,简直丧心病狂,配置和良心的话还是智能路由器好多了,固件觉得不满意可以刷第三方

网友:
  • 如果主要是用路由器的无线功能的话,一般手机都是2*2天线的,所以买个2*2的天线的路由器就够用了。买个3*3或者4*4天线的用不到,浪费。
  • 由于现在一般笔记本和手机都是双频的,所以最好买个双频的路由器,即支持2.4G频段和5G频段的。
  • 目前家用宽带大多都到100M,200M,500M的了,所以买个LAN,WAN都是千兆口的路由器很有必要。
  • 买个大厂的路由器,因为现在的智能路由一般都是用的openwrt,这是一个开源系统,所以会存在很多的bug,大厂会不断维护其路由器,定期对软件进行升级,路由器的性能和稳定性有保障。
  • 看你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路由器之上的功能需求了,看哪家支持的比较合你的口味。

网友:
我觉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功能和应用场景,然后才是性能和品牌。
举个简单的例子,部分机构支持IPv6网络,当然要选支持IPv6的,如果经常出差履行,就要找便携式的。如果你是商户,那么支持更多用户量的、或是支持微信等渠道认证的则是首选。
至于部分路由器支持云存储的,个人认为如果数据量较大最好以NAS替代。

网友:
我去,这些回答都是网上粘贴复制的吧,买路由器不用那么多考虑,买牌子就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