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5V待机瞬间掉电维修(示波器大法好)

楼主(2018-03-15):
版号:DAV02AMB8F0
故障:不加电,不触发
测量待机芯片RT8206B无3,5V,接入适配器瞬间会出来,然后掉至0V,LDO也掉至0V

心想可能电容问题吧,示波器对比一下+3V_ALW和+5V_ALW看下谁不正常,+3V_ALW比较正常,+5V_ALW电压先掉了,果断换个电容先,结果涛声依旧;
看来不是电容不问题,那就再查查吧,重点还是在这个+5V_ALW上,用14脚的+5V_ALW开启对比+5V_ALW待机,如下图

蓝色是开启信号
红色是+5V_ALW
显然+5v_ALW比开启还先掉。说明5V遇到问题了,其实如果是大神的话一眼就明白了,这个5V已经开始慢慢升高不正常了,然后掉电,查了反馈正常,后级正常,刚才电容换过了,电容排除,那么剩下2个,场效应管和8206,
这里我马虎了,先换了芯片,因为觉得他可能性大,干好手边就有芯片,换了结果还是一样,那就把+5V_ALW的上下管子也换了,果然+5V_ALW正常了,机子也触发了,故障修复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示波器都不会了 。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芯片,上下管坏的不多

网友:
已经加分,思路清晰,修的顺畅。这种故障大概锁定时,有没抓电感的前端,对比电感前端和上管的控制极波形

网友:
示波器必备啊,尤其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会用示波器,才是最重要的。牛,我还要继续学示波器。

网友:
老司机,顶起来老司机,顶起来:lol:lol:lol老司机,顶起来:lol:lol:lol学习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先换电容,再换芯片,很少会想到MOS管,以后注意

网友:
会用示波器,才是最重要的。牛,

网友:
可以先拆下场管测好项啊,比拆芯片容易多了!

网友:
上下管确实很少这样坏的呢,我干的话也是要换电容换芯片先,哈哈

网友:
想入手一个示波器,不知道哪一个牌子的好!!!!!!

网友:
又是示波器的一例修好的案例啊。可惜我不会这个设备。

网友:
还是多努力学习啊。争取把波波学会修起来就好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呢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也是牛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牛 我也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