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进液维修,以及曲折的节约成本。。

楼主(2018-03-15):
        接修一台MACBOOK PRO,13款,故障不通电,指示灯不亮,进了牛奶,先来看看病情,

拆机,发现硬盘和EC部分进牛奶,和客户报价,留机维修,

这种进液,已经凝固了,洗板水已经无能为力了,牙刷+洗洁精+自来水,均衡搭配,干活不累,最后BGA 120度加焊个5分钟,开始检修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6,测量公共端有12V,说明保护隔离正常,充电线不亮灯,说明机器待机存在问题,那么就开始检修待机电路,

  非科班出身,苹果也修的少,大致理解上待机电路,需要一个待机3.42V,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适配器灯就会亮,

首先检测待机3v

正常,然后测量EC的工作条件,由于进水的位置就在EC,肯定有电阻腐蚀断线,打开点位图

实测R5177-5180电阻全部断线,小心补好线,再次通电,指示灯依然不亮,继续追查复位信号,

实测复位为0v,用镊子短接R5100,指示灯亮起来了,于是一把焊锡短接,机器还是不触发,电流已经上到0.01,EC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

           这个就有点曲折了,结局是这机器不装电池是无法触发的,中间经历了什么不多叙说!

   装好主板,开机能听到咚的一声,灰屏,拿个苹果启动盘,按住option开机,发现硬盘也是坏的,上TB查了下原装PCI-E硬盘要900块 120g的,客户不愿意花很多钱去修,只能另寻方案

   TB继续找,发现一款带转接的便宜盘,把M.2固态转接成PCIE,噩梦开始了,安装这个硬盘已经系统花了我8个小时,我总结下安装这种转接盘的要点,避免同行走弯路,相当于原装的,便宜了很多,原装120g   900元,转接550,  240g,原装1500  转接700元

首先,安装的时候硬盘不能全部插进去,会短路,导致不认盘,上图

当时由于全部插进去,各种怪问题,偶尔认盘,偶尔不盘,安装好系统,重启又不行,

不要全部插进去,或者用胶布绝缘也行,

然后就算装系统了,建议是装win10,这种是NVME盘转接PCI-E的,必须要用原装盘升级到OSX 10.13,因为NVME协议,升级到10.13,会向BIOS写入一些程序,以前的苹果开机是白屏,现在变成灰屏了,不然普通的10.10的启动盘会认不到硬盘,也不能安装WIN7,WIN7原生不支持NVME协议,会卡死

   毕竟成本节约这么多,忍受点小缺陷!附上最后出双系统成果图

  修机5个小时,装系统装了8个小时,发帖不易,大家支持下

 会员3997422元2022-11-26 12:26

网友:
高手,这样都能修好,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需不需要电池开机,测量batlow

网友:
看来论坛制度调整很管用啊,这么快就有人发帖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苹果需不需要电池开机,测量batlo

网友:
修苹果还是很挣钱呀   不错呀

网友:
制度是公平的 ,有付出有回报,精华帖,我也要来一波

网友:
现在新型号的苹果好像都这样了把

网友:
思路清晰,收多少钱?

网友:
刚修到一个这样的,不过挺幸运,只是大短,音频部分烧了,挖个洞好了,,,,,,,最后声音没修出来,收费没收上去,,,,,

网友:
平果过来修的不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以后遇到苹果的机器可以借鉴。

网友:
故障: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瞬间灭。拆机发现单电池可以开机;不接小板排线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
发帖理由:申请精华贴

拆机,主板图: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机器进液后维修的确很不好排查故障!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