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K55D不充电

楼主(2018-03-15):
机器型号:华硕K55D

故障现象:适配器可开机,显示在充电,充电灯闪,但始终是0

维修:顾客描述不充电后换了一块新电池,装上后没插适配器,一会儿电池就耗尽了,确定本机充电电路故障;

维修的首要条件是图纸,但这个机型搜索迅维论坛没有,估计其它地方更没有了;

次之找充电芯片88731的资料;

都是片段,没法用,最后只能找个代用的图纸了,联想Z475的充电部分和本机类似,就用它代查吧:
经测量电池到充电电感之间没有开路,连接良好,测量充电管 上下管正常,重点在充电芯片88731了;测22脚19V,2脚3.59V,测量27脚和28脚

都为0V;通往检流电阻的两个小电阻实测是1K(参考图纸本电阻是10欧姆);27脚 CSSN 适配器电流监测负输入端  28 脚CSSP 适配器电流

监测正输入端 ;测两脚对地阻止统统为5欧姆,基本确定88731损坏;

从料板拆一片88731换上,上去后发现不过保护隔离了,也不充电,充电灯原来还闪,现在亮也不亮了;

是后缀不对?又找了一片和原机一样的88731C换上后开机保护隔离通过,充电电流上去了;

看来芯片的后缀很重要;亮机照

电池
本机维修总结:1.遇到没有图纸的机器怎么办?先找芯片资料,然后再通过芯片找又2相同芯片的图纸参考维修;2芯片代时换后缀也很重要,

否则会走弯路;
我是迅维25期远程学员,迅维的弟子,也是第一批加盟的迅维快修,背靠大树好乘凉,哈哈。
                                                                                                 邢台迅维快修  2018.3.15

 会员10348852元2022-9-27 08:19

网友A:
这种芯片后缀问题还是很少遇到不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88731芯片坏了,芯片后缀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一下 谢谢老板分析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维修总结应当是,有芯片先换了再说

网友:
不错分析的 这个还没有代换过 下次要注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
语言流畅,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好帖,楼主再接再厉!阻值小,判定芯片坏,这是盲修的方法

网友:
厉害 。没图纸也能判断故障。。。。。。。。。。。。

网友:
厉害了!牛逼了!涨知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731要对后辍的,我烧了两块了,

我是料板拆下换上的,拆了两块,也不知道第一片是后缀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后缀问题还是很少遇到不通用的

也许是芯片本身就是坏的,因为没有了新的,只有从料板上乱拆,还好最后一片好咯,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充电故障一般有点难修!!!!!!!!!!!

网友:
学习了。在迅维学的就是厉害。有机会也去学。。。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   技术很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这种故障比较少见

网友:
还没见过‘’以后修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很好 谢谢了!!!!!!!!!!!!!!!!很好 谢谢了!!!!!!!!!!!!!!!!

网友:
能知道芯片就不简单了,而且还知道用别的哪个芯片代换就更不简单了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是远程学员,理论还是比较厉害的啊,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喜欢先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C:
遇到过联系的S400  充电显示正在冲   实际上没冲  修的我头都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联系的S400  充电显示正在冲   实际上没冲  修的我头都大了 ,

我这个机器和你说的类似,主家电池都换了还是不能用才修的,这种不充电的问题很少出。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手头还有一台,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手头还有一台,郁闷

都排除哪儿了,也是能放电,不能充电吗?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还没有代换过,,,下次有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已经收藏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支持分享的人

网友:
ke ye    a   li HAI L  WO DE GE

网友:
芯片后缀问题还是很少遇到不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是88731芯片坏了吧。

网友(2018-04-14):
有些芯片后缀不一样,有些功能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