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5):
待机有3V  5V,按开关不能开机,EC和南桥的BIOS刷过,此板在论坛上找不到图纸,有没有高人修到过此板不触发的故障

网友:
没有图不好搞呀, 都找不到条件呀

网友:
这也不能直接就一通怼吧?有没有微短路啊?USB数据线阻值正常吗?晶振起震了吗?不是有好多可以量的,啊

网友:
找个点位图,还有的搞 ,没图没点位就看你就跑线功夫啦

网友:
这款机没修过,说白了是来加个分

网友:
THERE IN NO SCHEMA PLZ DO IT ITSELF

网友:
干桥 ,干桥。没图纸,先来三板斧,哈哈

网友:
只能按时序慢慢来查了。。。。估计也没有图纸的吧

网友:
没图纸的确难修 毕竟EC的脚位是可以通过BIOS来设置 不好测试建议找个EC图纸,摸到石头过河来进行维修

网友:
没图纸就直接装还给客户了。不好修的。找元件都晕。还有集成脚位

网友:
这种很多不通电都是程序问题在刷个试试 不行测试下IO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  找ec资料对着修 或者找充电芯片资料

网友:
放弃了,又一单生意没搞成,没图纸,确实不好下手。

网友:
有点位  就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