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楼主(2018-03-15):
联想S400开机白屏但是有进系统的声音,把屏拆了装在其他机器上面都是正常的,屏线也换过了,也换过其他屏试了,也是白屏

网友:
屏幕没有问题就查主板么,看主板哪有问题

网友:
你测一下屏上的3。3V电压对不,这个一般是屏供电3。3V不正常的引起的,这个是一个管子控制的,好多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已修好,三极管坏了,害的我找了半天

网友:
这个要量量插槽,电压之类正常不,,周边管子

网友:
             白屏一般供电的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