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50a3700id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3-15):
该机上门看是不开机(用户说有时能打开),插电连待机指示灯都不亮,按键没反映,开壳测各处电压正常没短路的地方,经过屏检正常,主板各处电压也正常,怀疑25数据问题,用本坛的25数据写入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可以  如果能说的能在详细点如:测各处电压是怎样测的    更好了就......

网友:
时开时不开建议还是多测试一下把。

网友:
时开时不开建议还是多测试一下把

网友:
这怎么还有电视的  厉害 电视主要是没人备那么多材料  有时候判断问题 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