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三星S19B300 5V供电IC型号?炸掉了看不清

楼主(2018-03-15):
如题
单独提供5V,可以开机,所以想直接换芯片修好。
只能看到RTXXX,具体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
根据剩下的尾数,自己用排除法逐一搜索,终于得知型号是RT8296AH

网友A:
我这块板子芯片为D9329电路和你的有点差异,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板子芯片为D9329电路和你的有点差异,你可以参考下!

这俩芯片好像通用的 好像是这个样子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我已经订了板子和芯片了。板子也就20元,哎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感觉自己现在就在修玩具,前途渺茫……

网友B:
楼主应该订多几个小的DC-DC板子,马家有,很小很小的那种, 三根线搞定,一根输入,一根地,一根输出,电压可调.有些能输出好几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订多几个小的DC-DC板子,马家有,很小很小的那种, 三根线搞定,一根输入,一根地,一根输出,电压 ...

一直这么搞,只要空间够,小ic备齐不易,很多code都不知道型号,模块伺候,电压  功率一样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