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现在新手入门应该选择什么机器 佳能还是尼康

楼主(2018-03-15):
新手上路 各位大佬多多帮忙 谢谢各位大佬
佳能

网友:
新手就无所谓啦,只要资金合适就行,因为你还没有固定的色彩及操作偏爱,如果不是财主,建议先买个二手练练,5个月后,还有兴趣和热情再选择偏爱的,这可是烧钱坑,大多数几个月后就退烧啦,浪费钱。二手入门建议尼康D80,D90,应为和焦点大,便于识别构图。

网友:
新手都无所谓了那个就行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