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T-C51 开机跑码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03-15):
主板型号:P43T-C51

故障:开机跑码掉电重启

维修思路:测供电不稳或供电缺少,主板有时候是无复位的测桥供电没有 换桥供电基准小五脚和北桥供电的基准电压的小八脚,这两个都是常坏的

更换无果 再查供电 差到一个稳压管时发现不对劲 芯片是 UP7706U8 六脚是输出脚 测无输出 二脚是开启脚位测电压不够5V 不能开启供电
没有就飞一个吧  快 !
飞了一个5V去开启 输出了 1.8V供电 然后上电不断电了 装上系统测试稳定
既然好了那就这样飞线吧 偷个懒
客户比较着急用 加上手上无图纸 理论分析不太到位但是修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怎么发的帖子在版块看不见搜也搜不见

网友:
原来一直在审核中哦~~~~~~~~~~~~

网友:
估计搞主板维修的都有楼方的这种偷懒行为吧!

网友(2018-06-09):
没分了凑点分..........................................

网友:
很好的案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