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手机不能使用普通5v2A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8-03-15):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小米5手机,最近出现了一个充电问题,症状为只能使用QC快速充电,不能使用充电宝之类的普通5V2A来充电,使用这些设备的时候,充电电流只有200MA,这个会不会是充电小板故障引起的呢?
  不能使用充电宝充电,外出比较麻烦的,,

网友:
图片是淘宝截图的,不是广告哈

网友A:
会不会那个5v/2a的充电器有问题啊,我小米5测了一下,5v/2v充电器是500ma的电流,快冲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那个5v/2a的充电器有问题啊,我小米5测了一下,5v/2v充电器是500ma的电流,快冲有什么不好吗

充电头没问题的,这个用手机用5V充电,充电电流太小,外出不能使用充电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