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花屏

楼主(2018-03-15):
故障:进液 会花屏
拆机检测,处理干净,修修补补之后。看图,独立显卡的机器,7代U;  说说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已经定了南桥,南桥好贵啊!

进系统有时候花。LOGO是好的不花。

网友:
感觉是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南桥关系不大,供电关系大一点

网友:
供电关系大一点  ..................

网友:
显卡  主核芯电路 相关    要慢慢查的

网友:
同意2 3 4楼,可能是进系统时显卡驱动起来了,显卡的3D加速功能开启了,需要的功率也大了, 所以我猜想 要么是显卡加速功能部份坏了 ,要么就是供电不起,如果是桥的问题,按理说应该直接死机.

网友:
进水地方一定要处理好 多测一下进水位置的电压

网友A:
                这个桥千万别动。

网友:
这样的花屏  咋一看  屏线 屏幕都有可能   基本不会想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进水了可能哪里漏电   洗干净  测试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问题千奇百怪,进水部分的小电阻,小电容什么的多换换再说,别急着先换桥

网友:
南桥引起花屏的几率太低了,同意二楼三楼的说法,先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
南桥个锤子啊  都7代cpu了 还南桥??????查显卡的供电 和桥的PLL

网友:
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转换供电吧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够

网友:
碰到过一个台式机  用独显进系统就是这样  独显有毛病  我用代换的芯片装上去的   亮了   就是进系统花屏

网友:
这个 老火哦。。。。。。。。。。。。。。。。。。。。

网友:
进水的地方,是什么电路,有可能是电压不稳,我遇到过进水进系统花屏,是MOS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千万别动。

有故事   我遇到过这种桥 拿来桥短路   换一个 0.28不出CPU电 bios干过  还不出  又换一个桥还不行  郁闷

网友:
这个净水的地方要处理干净   用放大镜 看仔细了

网友:
先报风险,兄弟。。。尽量不要动桥。。。进过水的地方多研究下!

网友:
感觉上还是先排查一下比较好,直接去换南桥不是很合适

网友:
花成这个样子,少见,桥100块的样了吧

网友:
这个桥芯片 的球好小,前天搞了一台神舟的Z7 ,不开机的换桥OK

网友:
进水的  你i看下有东西发黑没

网友:
先查一下相关进水位置的小元件,小电阻之类的,先不要动桥,桥可以退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