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5):
今天接手一台A1466进水不开,进水的先不通电,打开主板看看

把这些渣渣都处理好先,

待机芯片腐蚀了,更换,有个引脚黑了,挖出来再吹芯片上去。把渣渣处理好烤一会板再通电

通电的时候所有电感用万用表打对地值,都没有短路。通电没待机,这简单隔离管没过吧,用万用表测公共点没电压,往上追

发现隔离管没导通,很简单的问题,由于没接受专业的培训,理论知识不够,只听老师傅讲解一点。真想去迅维这种专业
培训机构培训,都说迅维出来的人理论就是牛,真羡慕。这里走了弯路了,既然隔离管没导通,S极1.2脚14.5V,测控制极14.5V,
肯定导通不了,脑子一热就把充电芯片6259换了,结果知道还是一样,没理由啊,再把隔离管换了,还是一个样,让我思考几分钟先
。想想师傅讲的,先查条件,好吧,先查6259的供电,供电都没有,这下明白了。追查真凶

Q7010的G极没电压,电阻阻值都正常,仔细看二极管有点腐蚀,真凶就是它了

更换一个,通电电流哗啦啦的上。舒服,附上亮机图

点位图就不上传了,论坛大把。

网友A:
新人报到~苹果的电子元件去哪里找哦,,淘宝都找不到合适的,,,现在我看到苹果机基本上就放弃给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报到~苹果的电子元件去哪里找哦,,淘宝都找不到合适的,,,现在我看到苹果机基本上就放弃给人家了~ ...

淘宝买料板啊,。。。。。。。。。。。。

网友:
新人报到~我也是菜鳥一隻

网友:
哈哈,有苹果电脑修,就是很幸福啊楼主

网友:
手艺不行,不敢修呀,还是好好再学学吧

网友B:
待机芯片 引脚怎么挖 最后挖的引脚怎么旱在芯片上?

网友:
淘宝上面还是可以买到好多苹果料件的,我都是直接拆料板上的,料板上的比淘宝散件靠谱多了。

网友:
新人报到新人报到新人报到新人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 引脚怎么挖 最后挖的引脚怎么旱在芯片上?

看引脚的线路,挖出来像漏铜加点锡,再用风枪吹芯片上去。

网友:
思路清晰速度快 我都是查半天才发现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跟你这故障一样的 也死进水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个1466的笔记本,客户说在使用中强制关机之后开机就不亮了,结果拿过来开机到了0.1,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检查呢

网友C:
“由于没接受专业的培训,理论知识不够,只听老师傅讲解一点。真想去迅维这种专业 培训机构培训,都说迅维出来的人理论就是牛,真羡慕。“这一段是重点  考试必考  大家拿笔记一下

网友:
向老司机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不太好焊接 ,我以前 遇到  鼓捣 了 2个小时换小口

网友:
楼主技术已经不错了,苹果都能修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蘋果筆記本電腦A1466水不開機修復

网友:
干维修真是仔细活啊,有耐心,眼神还得好

网友:
修苹果还是挣钱些    多来些苹果就好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  苹果的有钱收了

网友E:
苹果机器找配件真的很烦人 我上次换个U口买了块主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机器找配件真的很烦人 我上次换个U口买了块主板拆

修多了,料板就多了,苹果的U口跟其他机器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修苹果肯定是拆料板最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报到~苹果的电子元件去哪里找哦,,淘宝都找不到合适的,,,现在我看到苹果机基本上就放弃给人家了~ ...

淘宝买料板就是报废的主板上拆件用,大概50元左右,看看那个料号的

网友:
楼主检到钱了,怎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没接受专业的培训,理论知识不够,只听老师傅讲解一点。真想去迅维这种专业 培训机构培训,都说迅维 ...

廖总你套路太深了,知道就好,别说出来

网友:
学习了,非常不错的技术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这里苹果机器修的少,看楼主非常熟练,思路分析清晰~

网友:
我感觉很多人都是直接换芯片,根本就不去测量条件,会的人可以换上去不好,再去查条件,三板斧可能换换不行就放弃了!!!维修,认真真的很重要!!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楼主

网友:
看见苹果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  苹果的有钱收了

报个450,客户还价就400算了。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行情怎么样

网友:
怕什么,不要怂。就是干,这样才有干劲。修不好就忽悠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