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50通病?显卡上面的电感短路烧了板载CPU已经3块了

楼主(2018-03-15):
求助E450通病?显卡上面的电感短路烧了板载CPU 客户年前拿过来不开机 测试显卡芯片上面的电感的PL9短路公共点短路发现1.5V短路 烧鸡板载U发烫没修头了于是叫客户换主板 客户同意主板到货装起用了一个月客户说开不了不通电了 拿过来我看了2次居然开起亮了 第三次不触发了 ,也没待机了拆机出来发现19V短路又是1.5V短路 烧鸡又是板载U发烫 板载CPU坏了  买的主板质保3个月 前两天发过去保修 上家说板载CPU 坏了 要换CPU期间沟通不说了,过了一周上家换了CPU 好了 今天 发回来我裸机没装散热点亮了 (是换的CPU ),准备装机怕以前是哪里接触短路了导致主板烧坏 于是我就把全部全部用透明胶带贴满只留显卡芯片周边和CPU芯片周边一点儿没贴装上散热器直接放在D壳上 在开机试一试 一查可调待机没反应按开关也没反应 万用表一测 妈的B 19V短路了 赶紧拆除了主板扯开所有的透明胶带 量测PL9又短路了1.5V的 我彻底想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也修过这个故障都是板载U坏都没修了 求遇到过的告知怎么回事 主板我又退回去了 跟上家说还是不开机退款了 因为客户也要求我退款了 今天刚发走 做了几年维修见鬼了

网友A:
这个板子这个位置确实故障率很大   不过你这个一片板子出现3次同故障 不多……   也有可能是供电芯片或者相关线路故障了

网友:
三次都同一故障确实少见,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导致烧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这个位置确实故障率很大   不过你这个一片板子出现3次同故障 不多……   也有可能是供电芯片或者相 ...

版大没注意看楼主讲的,不是同一块板
本来客户的板坏了是PL9短路,然后定了一块板回来换上不久又出问题,不过这次是把主板发回卖家换CPU,所以后两次是同一块板

网友:
是不是屏线或者屏幕有问题呢 这个问题好麻烦

网友:
你这样把上家给搞哭了吧,拿上家的主板搞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大没注意看楼主讲的,不是同一块板
本来客户的板坏了是PL9短路,然后定了一块板回来换上不久 ...

对就是这个意思 又定了一张主板回来还是派件中 哎 希望顺利

网友:
电源有换过试吗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新手,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

网友:
遇到这样的 无语了。 没得修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板载CPU和 CPU和桥为一的很容易坏

网友:
           这只能说运气不好    太倒霉了

网友:
你这个运气确实不好啊。。。不过要小心一点才好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头一次见  楼主可以查下屏线什么的  我遇到过屏线引起短路的

网友:
两个主板都出问题 难道不是电源或者屏和屏线的问题么

网友:
不要接屏线多试几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