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与51125的那点事

楼主(2018-03-15):
机型:优雅A480
板号:E561
ver:22
故障:不通电

来个板号先,

这板子是同事修的,不通电。换了一个系统供电后冒烟了就甩给我。
我一听冒烟了估计没戏了,换系统供电后冒烟,你懂的。
板子到手一看芯片烧糊了

打下电感阻值没有短路,3v,5V都没有短。
有希望,看来不是没有焊好引起的。
看了下换上去的芯片51125,原机的是个代码。估计是个8205或者8223之内的。
打开图纸确定一下型号,原机芯片是RT8205。

这俩芯片可以代换的啊,换了那么多也没出现烧掉的。
看了下坏掉的51125PIN13脚PIN14引脚都没了,可以肯定是这里不对引起的,

注意看图上的13脚EN信号直连公共点再接一个820K下拉电阻。难怪会烧掉。
把烧掉的焊盘PIN13脚刮干净,重新找了个51125换上,让13脚处于悬空状态。

通电,线性出来了,3,5V也跟着出来了,按开机键亮机,只是虚惊一场。

再次证明51125和8205是可以完美代换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板子设计不同不能直接更换。一点小经验共享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A:
学习了小思路解决大问题。。。。。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51125盒好多芯片代换的

网友C:
51125  13脚悬空开启线性。楼主不错的,下次遇到也换个试试

网友D:
学习了,这个不错,可以收藏,遇到这个上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51125  13脚悬空会不会不稳定啊?  还有看你那个电路图13脚是直连VIN的,按楼主这意思是厂商计设bag?

网友E:
维修经验与分析故障思路值得学习与借鉴。

网友F:
就是设计不同,不能直接代换  最好是参考实际图纸来换的

网友G:
以前只知道,这俩芯片代换,要注意18脚,RT8205的ABC,3款后缀不一样,18脚功能也不一样,楼主这里,还有个EN脚,学习了

网友:
小白我看不懂為啥13脚可以悬空

网友:
有时候是有些细微的差别,楼主是个细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小思路解决大问题。。。。。

小问题,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51125盒好多芯片代换的

恩 具体的还是得看板子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5  13脚悬空开启线性。楼主不错的,下次遇到也换个试试

恩是的  B460上 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不错,可以收藏,遇到这个上问题可以秒杀了

感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经验与分析故障思路值得学习与借鉴。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设计不同,不能直接代换  最好是参考实际图纸来换的

恩是的 ,没图纸的情况上只能换上去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只知道,这俩芯片代换,要注意18脚,RT8205的ABC,3款后缀不一样,18脚功能也不一样,楼主这里,还有个 ...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