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G410

楼主(2018-03-15):
机型:联想G410
板号:LA-9641P
故障:进水了

来个板号先,

板子拆开发现主板是进水的,还被修过,看图

板子拆出来酱紫,我擦,人才啊,看到没,19V直接飞线到内存供电芯片TON脚上面。碉堡了。
不管了先把线去掉,点了下CPU和内存是好的开修。
去掉线后打下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处理一下进水的地方通电0.00,公共点19V,3V,5V,没有。这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有3,5V的。
找到切入点,打开图纸来到8208B,

PL401,19V正常,5脚LDO无电压不正常,再量7脚ENLDO_3V5V无电压,肯定没线性了。继续往前追来到PR402

板子没位号,只能跑线,这个电阻在SW6旁,电阻已经不翼而飞。找了个499K的电阻装上,通电线性已经出来,3V,5V也出来了,按开机键也触发了

电流跑到0.36停住

之前一休哥飞了线,估计内存供电有问题,实测内存供电出来了,

CPU供电都出来了

注意看图,

RT8207的9脚PR509此时是没有装的,这样也行啊???碉堡了
找了个800K左右的电阻装上还是一样的电流。
继续看进水的地方,发现Q111旁一电阻一边黑不拉几的,表笔一戳上去直接掉了,看板子走线电阻一边直连到U39G级,量了一下U39一边3.3V,一边只有1.6几V。肯定不正常的撒

箭头上的电阻戳掉了,找了个100K的电阻装上开机电流跑起来了,接屏亮机,一休哥RP好。没做故障。赞一个

来个亮机图

修机不易,码字更不易,走过路过的,加点分,感谢。

网友:
Mark 学习了

想我这种手残现在只敢换板~~~~~~~~~

网友A:
修板还是要有耐心啊。楼主的技术杠杠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B:
真高手,图纸时序很清析透彻,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图片编辑的时候夹在文字中间,每次我编辑完,图片都是在最后

网友C:
不错,学习了。。。。。。。真有耐心,搞了那么多

网友:
楼主的技术超棒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学习了。。。。。。。。。。。。。。。

手都是不高了,

网友:
有钱钱换班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还是要有耐心啊。楼主的技术杠杠的,向楼主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高手,图纸时序很清析透彻,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图片编辑的时候夹在文字中间,每次我编辑完,图片 ...

你点一下图片就在你编辑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真有耐心,搞了那么多

进水修起来是需要耐心,毛躁不得

网友E:
修板还是要有耐心.........................

网友F: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麻烦还是有点麻烦。不过你、修好。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还是要有耐心.........................

特别是进水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麻烦还是有点麻烦。不过你、修好。还是不错

感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H: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稳定,大部分都是进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稳定,大部分都是进水的多

大神 加点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I:
,,,,,,,,,,,,,,,,,,,,,,,,,,,,,,,,,,,,,,,,,,,,,,,,,,,,,,,,,,,,,,,,,,,,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J:
有图纸就是好修,这个待机问题主要都是去攻击待机电路部分+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图纸就是好修,这个待机问题主要都是去攻击待机电路部分+保护隔离

恩是的啊,没图纸点位的修起来蛋疼

网友:
为什么是隐藏贴,还要付费阅譸

网友:
修进水机要冷静,没思路的话去看一部澳门赌场,说不定回来就有思路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修,修好牛逼。。。。。

网友:
为什么 要付费看00

网友:
胆大心细 要是我肯定看不见电阻腐蚀了——一个八百度近视的瞎子

网友:
很不好搞的二修机,维修思路清楚,学习

网友:
故障: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瞬间灭。拆机发现单电池可以开机;不接小板排线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
发帖理由:申请精华贴

拆机,主板图:

网友: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人迅维修  现在还要钱了   没法活了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