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里面风扇该怎么上润滑剂,上什么润滑剂,油还是脂?

楼主(2018-03-15):
电脑风扇用久了噪声就大了,想上点东西来润滑,我看网上的教程说的是上润滑脂效果好,但润滑脂很难加到轴承里,我上了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改善微乎其微或者说基本没有,大概就是润滑脂上不到轴承里的原因。

过了两天又买了润滑油滴进去,发现这风扇不太争气,锁不住油,换个体位油就流出来了,效果估计也不行。

后来听说这种风扇可以把卡扣撬出来,把风扇拿出来,但这样行吗,会不会卡扣变形了装回去摩擦更大了?也不知道该加油还是脂,有点迷茫了。

网友:
用修表起子小心撑开塑料卡口注意卡片崩了,拆开后全面擦干净,往轴承上加少些润滑脂上下左右话动几下,就好。不要加机油啊?

网友:
加缝纫机油(国产701),某宝有卖的。

网友A:
那个卡子小心取出后清洁除锈,再安装回去加润滑脂就好了,如果是缝隙太大造成的噪音就没的搞了

网友:
最好的方案是换新,就算是加油或硅油也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用那种缝纫机什么的润滑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卡子小心取出后清洁除锈,再安装回去加润滑脂就好了,如果是缝隙太大造成的噪音就没的搞了

卡子用小针撬出来吗?会不会变形了 ?

网友:
用手去晃动一下风扇叶感觉一下轴承部分摆动明显不,如果不明显说明只是缺润滑油,滴几滴摩托车机油最好“缝纫机油有些太稀”----也可以先滴几滴缝纫机油让风扇用一会磨磨污垢,拆去卡簧取出风扇叶清理轴上的脏油污---再将风扇叶安装后滴几滴摩托车机油最好.....

网友:
直接换吧,有不要多少钱,还这么蒸腾

网友:
都是直接加机油,效果很好,缝纫机油之类的容易挥发

网友B:
都是直接先加点机油。在堵上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直接先加点机油。在堵上黄油。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但我不知道那个风扇的卡扣需要撬下来吗?会不会变形了。

网友:
加上油也效果不太好,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换新的
加上油也效果不太好,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不拆这样加上去是没有效果的,要把它拆散了清洗轴和轴套里面的废油残渣,重新上好的油脂,如果是滚珠的转起来有丝丝响声就要加好点的润滑油一丁点就够了。

网友:
我一般都打黄油的,滚珠的可以,垃圾货一次性的,坏了正能换新的!

网友:
最好的方案是换新,这个风扇也要不了多少钱;加润滑油会好点。

网友:
加上油也效果不太好,用不了几天的,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润滑脂 是一个总称,主要用电机转速来区别,(也有涂抹在塑料件上的,还有耐温度的区别,)  一般上机油和缝纫机油
机油是用在金属接触上的,缝纫机油是也是用在金属上面的,
机油和缝纫机油区别在于,润滑的机械的转速度,机油用于低转速度,缝纫机油用于中转速,还有高速度机油,
再机油是脂类,不容易干,缝纫机油是油性,容易挥发。
此处应该上点高速度机油,不过这油不好买,不容易拆零出售。
建议上点缝纫机油,掺点普通机油,
你那个塑料卡子,可以憋开,点完油,再安装上去,是 对的。
.............  注意力度,和别损坏塑料卡件。
回答满意,请留步给点分。.
外面再还原密封卡圈,再贴上一张透明胶带,用于密封油脂。

网友:
老大换个风扇嘛,你要是找个放大镜会发现也许你的风扇轴承上面都磨的有浅槽了,加油的确有改善,但管多久真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