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走弯路E5-472G维修

楼主(2018-03-16):
      二修机板号如图 拿过来BIOS,EC干过,手工可以EC应该只是加焊过其它没动,现象是待机0.003上电触发到0.028,无SUSC,SUSB大概查了下桥工作条件直接换了个SR17E,触发倒是触发了,不过屏一闪一灭也无字出来,偶尔一次显示了不过清屏,外接直接不显,换了内存,屏,BIOS在论坛下各种刷还是不行,以为是桥的问题手上没有SR17E直接换了个SR17D, 上电后直接清屏,外接也清屏,自己在ACER官网合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清屏,瞎搞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搞不起来想想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于是X宝上找经常合作的那家买了一个BIOS,刷上终于可以显示了,不过BIOS英文报错,大概意思是BIOS不在支持列表内, 图纸对比,原BIOS芯片已经被上家换过了,原来是华邦的芯片,于是料板找了一个华邦的刷上去结果上电到0.8不跑码,再找一个MIX的刷上去直接不触发待机0.03,最后又找了一个CFAN的刷上去好了。 最后这机器后壳的螺丝上错了,会电池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源只显示待机电流,会报警并且进系统不充电。

网友A:
me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BIOS 大小一样。但是不通用。你这个还好。显示报错。有些直接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e的问题???????????

不清楚下载的BIOS亮机都很快。。。。

网友D:
这个机器修出来不容易啊,好曲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下载的BIOS亮机都很快。。。。

简单,我合成一个bios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BIOS 大小一样。但是不通用。你这个还好。显示报错。有些直接不显示

是的,还好有提示,没提示就难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我合成一个bios便是!!!!!!!!!!!!!!

不是原BIOS被人干过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合成的,亮机快也没怀疑ME的问题,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修出来不容易啊,好曲折!

搞了大半天的时间。还好有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原BIOS被人干过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合成的,亮机快也没怀疑ME的问题,下次可以试下。

我合成的!欢迎测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0062-1-1.html

网友:
刷BIOS搞定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