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88t 加电不亮机

楼主(2018-03-16):
好久都木有发贴了,。。。直接上图 联想A788t 用户拿过啦说是摔坏了 的、初步查看  不开机  不显示了        拆后盖去掉电池加电定电源 不显示 断电    仔细检查主板原件是否有明显损坏,,,外接排线逐一拆掉   开机测试    故障大致确认     不接触摸  亮机,,,   更换  测试正常   问题解决         (该贴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常见,,)路过的大神  请勿抛砖。。。。。。。。。。。。。。。

网友:
这个问题简直是秒杀呀

网友:
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jingxia::jingxia: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最后是换的什么东西?总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