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XPS 13-9350 LA-C881P 不显示微修

楼主(2018-03-16):
前几天客户送来的一台Dell XPS13-9350 说不显示 之前在售后看过 电池放个电就好

现在不显示 客户自己拆开放电 还是不行 看电脑这么新 就查下保修 刚过保一个月左右

通电电流有跳变 感觉就是显示正常的电流 20S左右后掉电

和客户说 拆开检测  其实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拆开看没有外观损坏 没有进水

裸板通电电流0.6A 没有跳变

直接找个BIOS刷上去

再次通电 还是0.6A 没有变化 测下供电 所有供电都没有问题

又找了几个BIOS刷上去 都不行   查信号不怎么现实 电阻印泥都没有

突然看到UE5这个屏供电管理芯片之前修过Dell超薄本就是他虚汗 导致屏幕跳屏的

风枪加热 用镊子推动一下

再次通电 电流跑到0.8A左右开始有跳变 装机测试 显示正常

Dell用的这个芯片 应该会是个通病了

网友:
运气也比较好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握草,握草,这个问题估计真的是通病了。

网友A:
这个是撒子 信号?  电阻和电容 连 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撒子 信号?  电阻和电容 连 一起????????

不清楚 维修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出厂就这个样子       你观察的真的是仔细

网友:
UE5 是DELL专用EC吧,怎么会是屏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