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NM-A711主板高清各大电感阻值图

楼主(2018-03-16):
新出的板子CPU和显卡的阻值都很低  很容易被误判为后继短路,抽空测量了下拯救者的主板电感阻值  需要的可以做个参考
工具:福禄克112 (其他表请X2)
点此下载原版高清图

网友:
现在对地阻值都那么低了吗

网友:
较新的板子,显卡和CPU二极体对地值是特别的低---表不同测到的有差异,记得测到过为 1 的值 !!!

网友(2018-06-11):
曾遇见过一个U电阻值为2偶,以为坏了,后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就白换了一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