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 报警 7声

楼主(2018-03-16):
客户机器是用到死机然后在开就报警7 声。在论坛看了都说没有解决。我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报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起的通病。有遇到相同问题解决了的朋友没

网友:
BIOS是原厂的吗?不行就多刷几次。
到这步应该是屏没有检测到了,不如测量屏的信号看看。

网友:
不行先换个BIOS芯片再刷吧..这个应该是BIOS通病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好。板载内存坏了。屏蔽了加了内存就OK了

网友:
板载内存现在确实很爱坏啊  维修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尤其是苹果的板载内存,看见就抓狂。。。。。

网友(2019-04-17):
不好意思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好。板载内存坏了。屏蔽了加了内存就OK了

如何屏蔽的 可以说一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这款显卡是打胶的吧,要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