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驱动集显黑屏

楼主(2018-03-16):
    正常使用用360杀完毒就这样了,然后重装系统发现驱动集成显示卡就黑屏,外接正常,可以进到系统里正常操作,这个原因可能和BIOS有关系吗??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A:
要不先用官网驱动试一下。说不准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用官网驱动试一下。说不准就是驱动的问题。

做的纯净版的,用官网的驱动驱的。不是软件的事。

网友B:
用专版驱动还是?公版兼容驱动,可能和系统win7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专版驱动还是?公版兼容驱动,可能和系统win7有关

在联想官网下的驱动,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硬件哪些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可能驱动问题    你从新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