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V150-V3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8-03-16):
客户送来一片板子说不显示,测试报警内存没有检测到。不认内存一般都是BIOS问题或者是内存条件不满足,刷BIOS后故障依然。还是老实检查内存条件,测得内存供电VDDSDP为3V,VDDQ为1.2V,VTTDDR为0.6V,SMBDATA为3V,SMBCLK为0V。SMBCLK电压正常是3V,看来问题找到了,打SMBCLK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开路了,根据盆友提供的点图在内存槽附近找到断线,原来是焊盘氧化掉点了,补线后主板正常开机。各位看官可否推荐上精华

网友:
这个点位图不错..不知道论坛里有不..

网友A:
点位图不错..不知道论坛里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不错..不知道论坛里有不.

不知道有没有 ,别人截图的......

网友:
肉眼维修,厉害。。。。。。。。。。。。。。。。。。。

网友:
观察细致 判断到位 可以! 学习了

网友:
望闻问切是维修的基本功 不错 楼主理论强大

网友:
SMBCLK不正常引起的,值得推荐精华!!!!!!!!!!!

网友:
可以的。这个主板还没有见过。。

网友:
新板子,新的点位图,楼主是从哪里来的,不错

网友B:
好像是华硕内部在线点位图,所以才会只有截图 .

网友:
点位图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C:
楼主  怎么不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怎么不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发上来

是别人给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华硕内部在线点位图,所以才会只有截图 .

对啊。。。。。。。。。。。。。。。。。

网友:
技术好 加上有资源不错,现在图纸和点位有的话基本上修不起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网友:
腐蚀的机器需要细心

网友:
华硕的氧化变质 技嘉的BIOS  永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