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W通病一例

楼主(2018-03-16):
三星P2250W 故障开机大概半小时左右 黑屏 触摸指示灯常亮  触摸无反应 无法关机 拔电源后重新接电源亮机 半小时左右又黑屏

刷bios无效 更换驱动板主芯片后正常 芯片型号为SE58MRH-LF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是SE758打错了 看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都有 备货 。不错,厉害老

网友A:
不知道这芯片的价格,以往都是换拆机板。给楼主加分。

网友:
好像时间长了要死机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芯片的价格,以往都是换拆机板。给楼主加分。

淘宝卖8块多一个  我本来是想买板的 之前买了两次板 结果搞的我不仅要修顾客的板 我还要修邮来的板

网友:
这种冷门的MCU是好贵 上次买的RTD2281ARW 也是8块一个

网友:
我也更换过没好是不是技术的问题啊

网友:
厉害了,遇到这样的,一般都换板了,以为芯片贵,还有就是怕换了芯片不行最后还要换板,下次试试

网友B:
三星的显示器,主控和程序容易坏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显示器,主控和程序容易坏的很

是啊 主要程序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