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p 触摸无法使用 (通病)

楼主(2018-03-16):
客户送修一台 苹果 6p  ,触摸不能用,修过一次, 很短时间又坏了。代换屏幕,试一下,触摸还不能用。
和客户说明 :主板损坏,需要维修主板。

客户同意,拆主板:

看主板是 UMT 的,
拆 黑触摸芯片, M1引脚 断了。

显微镜 下,补线(上绿油固化)

把触摸芯片 植球,焊接芯片;
开机试机,屏幕有的地方 能触摸,有的地方 不能触摸。
以为没有 焊接好,加焊一遍,故障同上, 重新 植球,焊接芯片;
发现一个问题,手机在 触发开机前,待机状态,有 0.003A的电流,不正常。(客户拿来的时候,用客户的电池开机的,不知道我维修前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能开机,开机试一下吧! 还是触摸不正常, 有的地方能触摸,有的地方不能触摸。
再次取下 黑触摸芯片, 通电,待机电流正常  0.000A. 开机  ,显示正常,无触摸。
看来 黑触摸芯片损坏了。 更换一个黑触摸芯片上去,
通电,试机,待机0.000A正常,开机,进系统,触摸正常。

学习的时候,老师说:“UMT的板子 ,质量不好,容易出问题。修的时候,一定小心。”
还有个 问题,我修 触摸不好的, 都是 UMT的主板。 是不是 只要 UMT 的 主板 会出现断线的问题??

网友:
没拆过手机芯片,是不是焊点很小,不用显微镜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