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主板维修

楼主(2018-03-16):
年前接了一台老电脑开机CPU风扇转不显示无报警故障.华硕PSG41C-MLX主板,测量内存电压正常,南桥供电电压正常.拆掉CPU风扇开机工作1分钟左右微温.测量CPU供电只有一路功率管有输出,其它几相没有输出电压,时钟芯片输出脚没有输出,网上很多师傅说是822排阻问题.结果查遍822排阻都很正常,由于平时只修液晶电视和制冷没有电脑检测卡维修一度陷入困境.刚好春节也有闲暇时间来研究了一下主板,个人认为应该从CPU供电查找原因,顺着供电功率管G极一路检测到主板12V方型插座旁边的四个贴片三极管,当测量到其中一个型号为T04的贴片三极管时C极已经氧化成粉沫状,找不到原型号用1AM代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级管样嘛,很好找代换,楼主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