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没有集显供电输出,求高指点一二!

楼主(2018-03-16):
             苹果A1466没有集显供电。。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CPU风扇转,有 哒 哒 哒 的声音,测试发现没有CPU集显供电。其它电压都正常。分别是L7510 和L7550两个电感。。供电芯片是MAX 15120 。。查EN脚有开启3.3V。5路供电都有5V,下图片有测量几个功能脚的电压,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输出。。。CPU很烫。。现在的现像就是不出CPU集显供电。。。。望同行师兄指导下。。。。谢谢。。。。用风枪吹过CPU。。吹过南桥都一样。。。。BIOS没有刷。。无这样的编程器座子。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谢谢…………

网友:
把供电芯片干了再说

网友:
CPU坏掉的机会很大..................

网友A:
测下电感的阻值。。。。。。。。。。。。。。。。。。。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现在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感的阻值。。。。。。。。。。。。。。。。。。。

电感的阻值也没发现明显的
短路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  我没有思路  不好意思

网友B:
会不会CPU 坏掉了 ,我遇到过CPU 温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CPU 坏掉了 ,我遇到过CPU 温度很高

温度很高也不是很高的,我想可能也
是CPU坏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供电芯片的VID看看有没有波形,没有的话多半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供电芯片的VID看看有没有波形,没有的话多半是CPU的问题

没有波波哦,,,,,,,,,,,,

网友:
一开机cpu温度就很烫手的话那肯定是cpu短路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去年遇见过一次,一个进水的1466,症状差不多,好像那个屏的升压电感也没有电压,最后才发现是一个没有用的排线接口有轻微腐蚀,重新假焊就好了